[手机] 手机emcp芯片bga254飞线改SD卡

楼主(2020-06-28):
众所周知emcp芯片=EMMC+LPDDR简单来说就是智能手机的运存、存储一体的芯片,从摔坏的报废手机主板上吹下来一颗三星的emcp,容量为6G运存+128G存储,为BGA245封装,从网上搜了半天都是传统emmc、bga221飞线读卡器的,只在本站搜到了bga254的部分引脚定义,感谢这位坛友,链接奉上: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2920 由于没有读卡器就找了个SD卡套,先飞卡套引脚上再插笔记本自带读卡器读取。

然后按照引脚定义依次进行飞线,

D1飞DAT1、D0飞DAT0、GND飞VSS、CLK飞CLK、VCC飞VDD、VCCQ飞VCC、CMD飞CMD、D3飞DAT3、D2飞DAT2,

飞线过程缓慢,需要耐心,飞线用的比头发还细一点的漆包线,受力较小不会扯掉焊盘

插电脑上会显示个可移动磁盘的盘符,打开提示未格式化DiskGenius只能看到无数个分区,文件看不到不知道是加密了还是文件系统与win不兼容

网友A:
打上固体胶吧, 这样用不长时间还得返工.

网友B:
沃草,竟然这么多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上固体胶吧, 这样用不长时间还得返工.

本来想涂上uv胶的,买的紫外灯还没到货

网友C:
大神你们都使用什么烙铁……

网友D:
眼睛近视+老花,这话干不了了

网友E:
步步高的手机?哈哈

网友:
Windows不能读取Linux的EXT3-EXT4分区,安装一个ext2Fs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步高的手机?哈哈

小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你们都使用什么烙铁……

普通936烙铁,装个洗点的烙铁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眼睛近视+老花,这话干不了了

肉眼飞线的确费眼,我用了个电子放大镜

网友:
这是什么分区啊,这么多个。能删除了分区吗

网友:
安卓分区确实多,系统格式是ext的吧。

网友:
话说这是哪捡的破手机?怎么大存储?我捡的手机闪存怎么就只有8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沃草,竟然这么多分区!

正常的,手机字库刚拆下来都是这么多分区

网友F(2021-04-14):
如何在电脑上查看它的内容

网友:
我也拆了个oppo r15 得到一块一样地芯片,芯片灌胶的,正考虑如何除胶做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在电脑上查看它的内容

加密了,看不了

网友:
环氧树脂封装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