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伊莱科EMAX3测量二极管半波整流

楼主(2020-06-28):
有关万用表测量整流后的电压值,很多人发过帖子,记得我也打过。
再来看看这只网红表,显然它没有真有效值!
整流后的直流成分实际上也是相当于平均值。(交流成分平均值为0)

网友:
十元钱就别要自行车了吧

网友A:
我记得还看过你diy这块表时的帖子,好像不是真有效值的,如果不是真有效值,用ac档测正弦没有问题,但用ac档测整流后的脉动直流无论是ac还是ac+dc都会有一些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还看过你diy这块表时的帖子,好像不是真有效值的,如果不是真有效值,用ac档测正弦没有问题,但用ac ...

这表最开始是没有交流档的,后来加了片AD736实现了真有效值,而且有AC+DC测量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最开始是没有交流档的,后来加了片AD736实现了真有效值,而且有AC+DC测量模式 ...

不错,不过你这精度是不是要再改进下
108.3^2+132.7^2=171.3^2
171.3/166.7=1.0275
误差快3%了,有点大,带宽对ac+dc和ac影响是一样的,你用的也是同一档,应该是你rms电路没调好

网友B:
UT61E不是真有效值吗?怎么测量才130多V?小白求轻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61E不是真有效值吗?怎么测量才130多V?小白求轻拍

二极管整流后的大范围属于直流电了,在没有滤波之前,属于脉动直流,可以看做是一个交流和一个直流叠加,用61E交流档测量,可以测出交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