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无刷锂电池角磨机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0-06-28):
鄙人有几十块植保机电池单个22.2v 6S 16000MAH的 25C放电,想搞个电池盒直和电池连接,不知道电压能不能受的了,

网友:
无刷的估计有过压保护,不一定行,有刷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
既然电池多,直接改5S用,不用担心电压问题
不用担心电池没电可劲儿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我在大有5401上用考伯特6串都没事 转速还高一些

网友:
关键要看具体设备,只要保护板能通过,应该没问题。有坛友曾实验过,某些无刷角磨机的控制板当电压到了23V时就开始保护了,6串锂电池满电后电压超过25V了。但我拿刚买的控制板试了下,电压超过25V也没有出现保护,所以只能亲自试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我在大有5401上用考伯特6串都没事 转速还高一些

不是有协议吗

网友:
植保机电池太贵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
有过压保护的,大概26V左右。用可调电源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