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NE555的湿敏电阻正式电路

楼主(2020-06-28):
如图

测试

常态下的输出频率

大约7khz,相应湿敏电阻阻值20k左右

哈气大法,阻值减小3倍

逐渐变大

恢复

网友A:
老哥越来越玩的高级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越来越玩的高级了哦

哈哈,越来越低级还差不多

网友:
主要看显示设备的,

网友:
这个湿敏电阻也要几块啊。
DHT11模块也差不多这个价钱

网友B:
另外不晓得这个示波器多少钱能搞到

网友:
人奸就是能折腾,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不晓得这个示波器多少钱能搞到

100多吧,也不是很好

网友:
都玩555湿敏电阻了,高级

网友C:
这个是温频变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温频变换电路?

哈哈,湿力口先生,失敬失敬!

网友D:
发个电路图啊,让我们这些初学者也能学到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电路图啊,让我们这些初学者也能学到点东西

网友:
小表真的不错,口水

网友E:
为毛我的湿敏是电容式的,也是555震荡,但是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毛我的湿敏是电容式的,也是555震荡,但是变电容

拿出图来,哈哈

网友F:
这个可以做成加湿器控制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做成加湿器控制电路么

应该可以吧,湿度大小可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拿出图来,哈哈

HS1101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好像是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HS1101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好像是这货

完全不一样,你说的是圆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