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坐便器自动上水部分改造,解决缓慢漏水问题

楼主(2020-06-28):
最近发现坐便水箱老是滋滋响,发现有慢慢漏水现象。昨天,拆下上水机构,不小心把浮子弄坏了,可能原来浮子就有问题。想整体更换,大热天的又不想出去,就找了个矿泉水瓶,剪开,绑到连接浮子的杆上,试着还行。今天早上听声音不对,又开始内漏,原来是半截水瓶进水了,就又找了个输液用的小药瓶,全密封的,估计再也进不了水了。换上,先用着。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上水阀,都是从遗弃到马桶上拆了两个上水阀,以备故障时替换,上水阀漏水可是等于漏钱呢,不发现的话每天要漏掉几十元呢。

网友(2020-08-02):
PDD上几块钱一套,整体换了一劳永逸

网友(2020-09-22):
浮子调节不当也漏水啊!

网友A:
以前上水,下水分离的。我家是下水处漏水。看了半天没看出名堂来,就是慢慢漏水。

网友:
楼主没有找到漏水的根本原因,不是阈无力或者漏气什么的,是堵水的橡皮表面粗糙不光滑造成的缝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上水,下水分离的。我家是下水处漏水。看了半天没看出名堂来,就是慢慢漏水。 ...

就和汽车密封圈一样,凡是新件好用,然后有一个老化过程不管用的,一定是橡胶之类老化的原因,除了换新无外乎就是活化橡胶手段,皮塞之类的发硬开裂只有废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和汽车密封圈一样,凡是新件好用,然后有一个老化过程不管用的,一定是橡胶之类老化的原因,除了换新无 ...

有道理,后来仔细检查发现确实存在这种现象。

网友:
就是那个叫排水阀的东西,挺简单的,就一个胶皮扣在排水管上,慢慢漏水,止不住呀!

网友:
前一阵子马桶漏水,是出水处的橡胶堵头老化不灵了,浮子怎么压都不紧,呲呲的很慢漏水,后来干脆花十多块钱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