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普通风扇里的启动电容,运行时是否需要断开?

楼主(2020-06-28):
好像大功率的电机有一个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
转起来后启动电容会通过离心脱扣或热敏电阻从回路中断开。
那么运行电容是不是必须的呢。

普通风扇貌似只有一个启动电容,也没有离心脱扣或热敏电阻原件,那么如果转起来后把这个电容断开,会不会提高效率或降低风扇噪音呢?

网友:
增加一个开关试试,不过我觉得少了电容似乎不行。

网友:
普通风扇的电容是运行电容,一直都连接的。

网友:
没有运行电容肯定转不了!

网友:
肯定不行,我家的风扇这个电容坏了,风扇转的很慢。按我的理解这个电容既是启动电容,启动后又充当运行电容的作用,而且电机是感性电路,加个电容也可以提高整个电路的功率因素。

网友:
哈哈   脑洞大开呀   肯定不行   请复习一下电的相位知识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电机启动到正常转速后是可以移掉启动电容的
不移掉的作用和目的是改善功率因数

网友:
专门设启动电容的电机启动线圈功率做的比较大且只支持短时工作,所以启动后需要断开退出通电,不然会烧毁;而电扇的电容设计为运行工况,它给分相线圈(即启动线圈)提供电流和功率,如果电扇启动后断开此路电流那么电扇的功率就少了一部分,噪音会降低,风量(功率)也变小了,如果这样就需要加接启动开关,导致成本增加和机构复杂,所以普通电扇没有这种设计。

网友:
错了,防止误导,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两个绕组,主绕组(运行), 副绕组(启动),

电源220火线---|--- 主绕组---------------|--电源 ...

那为啥我家吊扇运行电容量减小后,转速大大下降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启动后断开电容,风扇会越转越慢,最后就停了

网友:
家用单相交流电机有2个绕组的,一个主绕组一个副绕组(也叫启动绕组),副绕组通过电容(也叫启动电容)和主绕组并联。简单上来说就是通电后,因为电容的作用,启动绕组的相位和主绕组相差90度,形成一个交替出现的磁场,转子从而在交替磁场的作用下旋转。所以这个电容和副绕组并不单是启动的作用。工业上交流电机的定子绕组有多种绕法,副绕组和电容起到的作用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两个绕组,主绕组(运行), 副绕组(启动),

电源220火线---|--- 主绕组---------------|--电源 ...

电容通交不清楚还是你以为家用风扇的是220V直流电啊?家用的所有单相异步电机基本上都是电容运转电动机。
电容运转电动机的运行技术指标较电阻起动式和电容启动式电动机要好些。虽然有较好的运转性能,但是起动性能比较差,即起动转矩较低,而且电动机的容量越大,起动转矩与额定转矩的比值越小。因此,电容运转电动机的容量做的都不大,一般都小于180W的范围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容通交不清楚还是你以为家用风扇的是220V直流电啊?家用的所有单相异步电机基本上都是电容运转电动机。[ ...

这位仁兄说的电容充电饱和断开回路 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 反正我没想到这步
这种电动机就是感应电机 两组绕组  主绕组多个抽头  这样就可以调速了 只接主绕组不能启动 只接副绕组 也不能启动哎 不说了 类 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仁兄说的电容充电饱和断开回路 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 反正我没想到这步
这种电动机就是感应电机 两组绕 ...

那位仁兄估计把交流当成直流来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仁兄说的电容充电饱和断开回路 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 反正我没想到这步
这种电动机就是感应电机 两组绕 ...

在电机的进线端串联CBB电容也是可以调速的。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家用吊扇的调速器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电风扇的电容,通常就一个,就是启动电容
因为电风扇大多是单相的,而直接用单相电无法产生一个足够的启动磁场,也无法维持良好的运转
所以这种电动机一般都有两个绕组,就是主绕组和辅助绕组
主绕组直接并入电路,辅助绕组经过电容器后串入电路
这样辅助绕组就有一个角度差
而电容器则起到移相的作用,让相位出现一个偏离,这样相当于获得了2相电,而且相位不同,就可以将转子启动起来,然后主绕组维持磁场让他运转, 辅绕组继续推动,使其不因为外力作用而停下来。
保证了运转的良好
至于一些大功率点的单相电动机也有一个运转电容

网友(2020-08-15):
运行电容一定要有啥。没有电容,就没有裂相,就不能形成旋转磁场,风扇不会转的。

网友:
启动电容不能中途撤走了,这个是最基本常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