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请教大家行车记录仪哪家强?还有可以利用现有的线路么

楼主(2020-06-28):
现在用的4儿子店送的,三无产品,连说明书都没有
都是后来销售用手机拍给我的

真正的屏幕就红框里面那么大点

背面 这个东西没有一颗螺丝 是超声波焊接的?

说是半个月就得格式化一次

最坑爹的 来了,还竟然是用的mini usb 这个19年产的,竟然还是这个接口,一时间 找不到对应的mini数据线了

内置电池,开机5分钟就不行了

开始我以为是触摸的,结果。。。是按钮的。。。

所以想买一个好点的,同事也建议记录仪用好点的,200-300有推荐的么,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
不用专买行车记录仪了,花个500元左右可以买中控导航行车记录播放器了。六七百块可以导航、行车记录、倒车影像、收音、播放全齐了,虽然音质不是很好,但也过得去。

网友A:
这种mini usb口其实挺好,除了看起来老一点点外,没有什么问题,插口最主要的是稳定,结实,micro usb经常会出现接触不良,容易松脱的现象,要知道车子哪怕是在市区行走,随便一个沙井盖、减速带,都可能导致颠簸的

网友B:
海康威视,360的都可以,现在我车上用的是海康威视的B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mini usb口其实挺好,除了看起来老一点点外,没有什么问题,插口最主要的是稳定,结实,micro usb经常 ...

好嘛。这个错怪他了
电池是不是都不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康威视,360的都可以,现在我车上用的是海康威视的B1

好吧,去看看
360的胎压监测我倒是买了 用着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mini usb口其实挺好,除了看起来老一点点外,没有什么问题,插口最主要的是稳定,结实,micro usb经常 ...

原先车上走的线就是mini口的,后来新出的都是micro口,就把接头部分换成micro口了。其实还是mini口耐用些,只不过体积大了。

网友C:
看有个AV in,这个应该是接后摄像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有个AV in,这个应该是接后摄像头的

是的,前后双摄的

网友:
360美猴王没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嘛。这个错怪他了
电池是不是都不经用?

2020年出的也是这个接口

网友:
最好别买有内置电池的,夏天太阳暴晒下,车内温度五六十度

网友:
行车记录仪电池能坚持5分钟真是不错了。。。。

网友D:
我以前用DOD前后双摄的,画面可以,就是数据线的接触不良,对数据线稳定性要求高,不好用,修都不好修,线长电阻大,现在用博士的G7前后双摄,和以前区别是,以前是平面镜头,现在鱼眼感觉怪怪的,也能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DOD前后双摄的,画面可以,就是数据线的接触不良,对数据线稳定性要求高,不好用,修都不好修,线 ...

鱼眼镜头是不是我这种,前面冒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鱼眼镜头是不是我这种,前面冒出来的?

画面四周变形的!

楼主:
哦 我这个还好。就是电脑上看不怎么清晰,自带的屏幕反而效果好些
就跟很多手机拍照一样,手机上看效果不错,导入电脑就不那么回事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这个还好。就是电脑上看不怎么清晰,自带的屏幕反而效果好些
就跟很多手机拍照一样,手机上看效果不 ...

换非鱼眼低畸变超广角,1点8毫米焦距和奕皓龙迷你灯泡镜头搞定,类似福伦达10毫米超广角镜头效果。机身我用的是供应那取样,SPCA6350M方案加OV4689感光片一代和二代运动相机,一代全黑颜色外形晚上每秒恒定60帧高刷新率,缺点感光度低,二代多了铝金属色装饰条改进感光度,缺点晚上会降低感光片刷新率到每秒30帧,发热比联咏小一些,设置1分钟分段循环最短,去掉电池,没有电池高温鼓包的问题,万一断电只是最后一分钟视频丢失。或者F68方形开机键2016年7月批次运动相机更好,联咏96660方案加三星2点5分之1感光片,夜视能力比OV4689三分之一英寸感光片更好些,可惜的是2019年批次感光片缩水,录像音质变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去看看
360的胎压监测我倒是买了 用着没毛病

电池5分钟是正常现象。夏天汽车暴晒,大容量电池很危险。所以行车记录仪的电池都只配几百毫安的小容量电池

网友:
这种多数是山货,即使有牌子也是山上的,外壳无螺丝,镜面是双面胶粘上的,需要抠开镜面才能拆开,电池普遍不大,暴晒后很容易鼓包,分辩率也就是640*480的样子。
去年我买了个盯盯拍的Mini3,内置eMMC32G闪存的,无屏幕,需要用手机观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