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烙铁头 黑色了 怎么处理还能用?

楼主(2020-06-28):
用的次数不多,但是发现头黑色了,是不是氧化了?然后头那里黑色的很难把锡融化,要按着很久才可以,然后上面白色区域的锡碰一下就融化了,是黄花35w的电烙铁,怎么办,还能补救吗?还是说只能换新的烙铁头?平时得怎么保养啊?

网友:
我的都是用刀片刮掉,然后砂纸打磨一下 重新挂锡!

网友:
砂纸打磨一下露出金属,平时用的时候用潮湿海绵轻轻抹一下就行了

网友:
伸到固体松香里多挺几秒,或者松香弄到粗糙木头上,烙铁头来回蹭试试。

网友A:
用洛铁海绵一擦,干干净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洛铁海绵一擦,干干净净

擦不掉了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是光沾松香干烧了,可以用2000目以上的砂纸轻轻打磨下,然后上锡保护,或者买铜丝球擦擦

网友:
砂子  挫  打磨、

网友:
去马哥那搜,烙铁头复活膏

网友:
加热后砂纸打磨赶紧上多点锡包住烙铁头,降温后就会吃锡了

网友:
我也是一用就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魔下重上锡能用.一次2次又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这是光沾松香干烧了,可以用2000目以上的砂纸轻轻打磨下,然后上锡保护,或者买铜丝球擦擦 ...

怎么上锡保护,烙铁温度高得时候那个锡融化就会滴下来,粘不住啊

网友:
氧化了,用小刀刮掉吧,这种烙铁也不贵,平时用完了快要冷的时候用松香裹一下就不会氧化了

网友C:
加热插进松香,松香融化后在松香液中洗洗去掉氧化层,可以用细纱纸或高温海棉(新手吧海棉得用水湿透你是干着用的?),马上烙铁头吃上锡,以后不要长时间高温使用了。

网友:
直接用砂纸擦一下吧,只擦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上锡保护,烙铁温度高得时候那个锡融化就会滴下来,粘不住啊

打磨光了后通电,放入松香里,温度能融化松香时沾点松香,然后把焊锡丝在烙铁头上融化点,它自己就粘住了,如果过不能自动粘住说明没打磨掉氧化层,或者操作有问题,导致又氧化了。。。
   还有就是如果始终上不了锡,可能是烙铁头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插进松香,松香融化后在松香液中洗洗去掉氧化层,可以用细纱纸或高温海棉(新手吧海棉得用水湿透你是干 ...

如果 一直要焊接东西,烙铁不是一直在工作么?因为烙铁加热需要一段时间,不知道平常正常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 一直要焊接东西,烙铁不是一直在工作么?因为烙铁加热需要一段时间,不知道平常正常是怎么用的 ...

随用随插,或者加个二极管待机

网友:
温度太高了,买个台灯的调光开光接上,烙铁调温很好用的,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
用小刀刮掉黑色的,,,插电上锡,,,锡要好锡,,,要不一会又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