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特MT1000 UPS,是不是杀鸡取卵了?(电路图)

楼主(2020-06-28):
一ups 开始保险烧了换一保险正常通电,测试了下 一拔掉电源 设备也跟着掉电了,根本没有持续供电效果,也不对电瓶充电,一直正常灯显示,既然这样,肯定坏了,拆吧

整体 拆掉外壳才想起来拍照

电池和硕大变压器

口部接口 还有个RS232通信接口

正面面板

控制板 逆变板

特写

好多电阻,用来拆件 有点杀鸡取卵的味道吧?

变压器特写

在特写

电瓶

测了下 两个串联又12v电压
板子用来拆件, 变压器拆铜,电瓶卖废品
哈哈 杀鸡取卵了!!!

网友A:
相比其他的电子设备,其实UPS一直用都都是原来的方案,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其他的电子设备,其实UPS一直用都都是原来的方案,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 ...

这不是现在的ups,变压器贴的有时间标2011 这ups也是2012年左右的东西 也有七八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现在的ups,变压器贴的有时间标2011 这ups也是2012年左右的东西 也有七八年了 ...

不,哪怕现在的东西,基本上来说还是很没有怎么变的,普通产品不需要通讯,只是降压存储,升压逆变,

网友B:
为何不尝试修一下?就这样拆了有点可惜

网友C:
也许是电池坏了,我以前买过一个UPS,时间久了,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尝试修一下?就这样拆了有点可惜

这东西对于现如今也用不上了,好久没停一次电了 就算停电也有提前通知了,再者,这东西放了到现在八九年了,电瓶怕早就报废了,没啥用了 还不如拆件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电池坏了,我以前买过一个UPS,时间久了,电池不行了。

的确 这个应该也闲置的有五六年了,电瓶应该也饿死了,没意义了,拆掉算求

网友:
变压器有什么可以改造的吗?前一段也拆了一台,现在只剩下变压器了,

网友:
其实就是想拆了而已~

网友:
这个山特做工怎么这么粗糙

网友D:
拆了干嘛,电池卖掉壳子板子包邮送呗

网友E:
UPS对家庭来说己是鸡肋,壳子和变压器留着还能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UPS对家庭来说己是鸡肋,壳子和变压器留着还能别用

看到铁牛工频变压器后,估计重量不轻,不适合我单身承重差的旧房子,担心没及时存储文件的话用笔记本加兼容电池,兼容电池当做应急用来应付存储关机。

网友:
和我2003年的同款

网友:
一直想自己做一台UPS,必须要两组电池。保证电池寿命的情况下定期对电池放电并充电,并且有一组电池备用。所以要两组电池,哈哈,可能太理想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干嘛,电池卖掉壳子板子包邮送呗

对 开始就想着留着外壳,不过,叫我拆的七零八落了,也懒得留了,电池1.5一斤卖了22块钱,电路板留着拆件,变压器留着不知道干嘛,外壳也当铁价钱卖了

网友:
变压器可以用在车机电源,效果贼好,我拆了一个500w的逆变器的变压器专门用在车机上,偶尔还能收到中波波段,,,,,

网友:
备有几个。停电应急用啊。

网友(2020-07-31):
引用 网友A:
相比其他的电子设备,其实UPS一直用都都是原来的方案,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 ...

这是老款的,新款电子正弦波~,没有有输出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