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调温电热(毯?垫?)的维修

楼主(2020-06-28):
家里一个电热毯?垫?,老婆这几天腿不舒服,拿出来加热,突然不加热了。
加热灯时亮时不亮,量了电热丝电阻,1.7K,应该是正常的。
拆开调温器,发现有个输出接头脱焊了,开始以为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仔细看双向可控硅壳子掉了一块,焊好线之后,插上电不连加热丝的话,加热灯是亮的,测输出空载电压171V,调节控温旋钮电压基本不变。
一旦插上加热丝的话,加热灯就灭了。应该可控硅也挂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随便换个可控硅就行?不同的可控硅是不是温度控制特性就变了?
还是必须要BT131的呢?

网友A:
可控硅一半炸飞了吧,哈哈

网友:
换个135 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一半炸飞了吧,哈哈

是的,一开始还没注意到

楼主:
正好要买几个MOS管,同一卖家只有BT136-600,应该也能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好要买几个MOS管,同一卖家只有BT136-600,应该也能用吧?

门极电流大一些但一般应用应该可以,还得焊上看

楼主:
换了个BT136上去,好了。
调温旋钮最小时输出电压大约70v,最大时输出电压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个BT136上去,好了。
调温旋钮最小时输出电压大约70v,最大时输出电压220v ...

哈哈厂家要是像你这么豪就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厂家要是像你这么豪就不会坏了

仔细想想,可能可控硅坏了是我人为的。
当时不加热的时候,可能只是线脱焊了,接触不好。我用万用表量电压输出的时候,犯了低级错误,忘了把表笔从10A电流孔换到电压档,量的时候表笔冒了火花,还好表没坏。可能当时把可控硅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