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咨询:胜利万用表890c+交流电压档测量数值不回零

楼主(2020-06-28):
淘了一块2013年生产的胜利 890C+万用表,其他档位工作正常,就是交流电压档测量数值不回零,一直显示测量值(如图)。若下一次测量值大于显示的值则变化为新值,若小于则不变。请大神指教是啥问题?

网友:
有点像有些表的MAX模式

网友:
好多表都是这样,买了块华谊的给退了,你拔掉表笔离排插近一点你会发现数值还会变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哪个电容坏了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清洗拨码盘电路板,如果还不对,就是交流转直流电压的电路坏了。一般是个运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水酒精清洗拨码盘电路板,如果还不对,就是交流转直流电压的电路坏了。一般是个运放芯片。 ...

谢谢!但是测量的值是准确的。

网友:
这就是电路图,重点检查这些器件,最大就是那个运放和里面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