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有关空调遥控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0-06-28):
用了近20年的志高空调遥控器坏了,
故障现象是,装上电池的一瞬间有显示,马上就消退了。
后面有个复位按钮,按了不起效,量了一下是换的,拆下一看,里面都烂了。
又用镊子短路复位的两个触点,LCD也是显示一部分后马上隐灭了。
请教了论坛老站里的帖子,有文说是晶振坏了。
遥控器上的圆柱形晶振上标的是KDS4A,黄色的陶瓷滤波器?上标的是455.

找出库存的圆柱形晶振(无标识),455滤波器调换后,电解电容也换了,故障依旧,可能换上去的东西不合适,或是坏的。
想拆美的空调遥控器里的晶振代换一下,拆开一看,圆柱型晶振上标KDS9K,陶瓷滤波器是蓝色三个脚的,上标2.50,从外观上看就没有互换性,作罢。

修理到此为止,但想了解一下:
圆柱形晶振都是32768HZ的吗?
黄色的455是起什么作用的?
为什么电视机的遥控器里没有晶振,是因为它不需要定时开关机的时钟?

看看这老款的遥控器,至少LCD比现在的大。

电池上部靠右的是复位键,已拆去,靠左的是时钟调节键。

网友A:
买个新的遥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遥控器吧

是买了个新的。
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发帖的目的是想增加一点知识。

网友:
排除接触不良估计就是455晶振坏了,正常的靠近收音机(中波段)按键时有声音听到的

网友:
据以前以验看是晶振坏了.

网友:
不像晶振坏了,是别的原器件短路性故障,放上新电池,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用手快速摸摸哪个原器件发热发烫

网友:
直接主板的正负极就知道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是买新的最好了!!折腾没意义了

网友:
几元钱买个万能遥控器就行了

网友:
手机要是带红外发射的话,下个万能遥控APP就行了

网友:
先换455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