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牛b 的 usb网卡!

楼主(2020-06-28):
家里有一台i7的联想笔记本,键盘坏了 配置不错,用来当软路由应该是没有问题 ,(不考虑供电问题),求一款usb无线网卡 ,家里是500m光纤,可以在openwrt,还有爱快下,或者高恪下,或者lede下 ,最好是可以直接识别的,买2个 也在苹果系统下使用,必须是USB 3.0的接口 ,谢谢

自己了解了一下 目前usb网卡都是 rtl8153 还有一个ax什么芯片的,目前主流usb转网卡芯片是啥,如果没有 这两款那个好 ,100元内的预算,

谢谢论坛的大神们 ,

网友:
我不要无线的 我只要 usb 转网卡的 那种hub
··

网友:
那你就买绿联的吧,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爱快我记得是不支持usb网卡的

网友:
rtl8153更好,比AX88179兼容性好点。

网友A:
微软1663 USB3.0   X宝40包邮
RTL8153芯片,用来做软路由能跑满200M

网友:
爱快不支持无线网卡

网友:
我有个老古董54M的牛13不?

网友:
联想的要刷白名单,用什么都好说.
例如黑苹果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1663 USB3.0   X宝40包邮
RTL8153芯片,用来做软路由能跑满200M

好!东西.苦于没有千兆的,再买个交换机齐了

网友:
软路由不一定要双网口的。  一块网卡也能当软路由。  配个 支持 vlan的 交换机就可以了
一个网卡接口可以设置为 2个vlan , 交换机上也设置2个vlan
5口交换机 可以实现 2个 wan口 2个lan 口
性能肯定比 usb网卡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