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XC6206+4056模块

楼主(2020-06-28):
继续做了个XC6206+4056模块充电保护降压一体模块,用来做3V万用表电池先优化好,到时候再一起拼起来打板

如果那位大神发现有错误,记得提醒下我,做修改

这模块我设计了SOT89和SOT23两种规格的6206。2个只需要装一个就行

补充内容 (2020-7-7 21:58):
立创地址
https://oshwhub.com/shahuo/xc6206_copy

网友A:
要是能换成HT78XX就好了,负载能力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换成HT78XX就好了,负载能力大很多。

SOT-89封装的HT78XX跟XC6206完全一样啊,直接代换就好

网友B:
SOT89 中间那个脚截掉,两边稍微加宽.
这样 SOT23 也能焊接上.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89 中间那个脚截掉,两边稍微加宽.
这样 SOT23 也能焊接上.我就是这么干的... ...

两种封装管脚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89 中间那个脚截掉,两边稍微加宽.
这样 SOT23 也能焊接上.我就是这么干的... ...

刚看了下,好像一样的,晚点回去改

网友C:
这个不错,XC6206的静态电流多少的,测一下有没有20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XC6206的静态电流多少的,测一下有没有20uA

还没打板回来。等回来再测试

楼主:
更新了一下PCB,两种封装合到一个焊盘上,那样体积更小了
另外DW01可以换fs312f,封装,管脚都一样,保护电压提高到2.9V

网友D:
楼主,我用裸电池接个二极管,直接利用万用表本身的保护电路,不是更简单?甚至可以做个二极管占位桶,配合14500锂电池,拆装充电都很方便,用聚合物的话最大能放下1200毫安,14500的700毫安也毫无压力,静态电流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用裸电池接个二极管,直接利用万用表本身的保护电路,不是更简单?甚至可以做个二极管占位桶,配合 ...

我也是准备用1n4007来搞这个给emax3用的。

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用裸电池接个二极管,直接利用万用表本身的保护电路,不是更简单?甚至可以做个二极管占位桶,配合 ...

这样也行,但不知道万用表对电压有没有要求,还有就是直接放锂电,没有保护,充电也麻烦,我修改了PCB的尺寸,从这PCB不装6062直接串个1N4007,这样更方便

楼主:
最终版本应该就是这样了。修改了布局,做成14*38,这样更容易放电池桶里

网友:
很有意思哈!再做个9V升压板的!给9V的万用表用!一起打板!

楼主:
实测单6206待机是3ua左右,加上4056模块总体待机10ua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测单6206待机是3ua左右,加上4056模块总体待机10ua左右

发个立创文件呗,我再改改,把保护电路去掉就留充电的,或者画个超扁纯充电板子,做成14*30的竖放在电池盒里,再从电池盒背面开个口子,这样不用拆下来就能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个立创文件呗,我再改改,把保护电路去掉就留充电的,或者画个超扁纯充电板子,做成14*30的竖放在电池盒 ...

https://oshwhub.com/shahuo/xc6206_copy

网友(2020-11-11):
劳烦改一改,就单独的TP4056+保护,

网友(2023-05-18):
引用 楼主:
https://oshwhub.com/shahuo/xc6206_copy

楼主,能不能做个拼板10*10的文件,可以白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