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无线充电宝(PLM11ZM)跌落后无法正常放电的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20-06-28):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无线充电宝无法放电的故障解决办法?
我的这个小米无线充电宝(PLM11ZM),被跌过几次。
最后一次跌过后,发现再也不能给手机充电了。无论是OUT1,还是OUT2,还是无线充电,都不能给手机充电。但是给充电宝充电是正常的,就是说充电宝不能放电了。
在使用OUT1和OUT2的时候,充电线刚插进去,充电宝的电源指示灯会亮一下,但后面就没有反应了。而无线充电则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请问这个故障应该检查哪里?

网友A:
检查原件是否有虚焊脱焊的地方,有的话补焊即可。在插入usb时可以反复按压芯片、接口等位置来判断是否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9.9包邮收了 专修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原件是否有虚焊脱焊的地方,有的话补焊即可。在插入usb时可以反复按压芯片、接口等位置来判断是否有虚 ...

唉,主要就是看看电路板都好的,没有虚焊脱焊的现象啊。

网友:
在插着USB口的情况下跌落,多半是USB口脱焊了。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量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
补焊一圈
不想修的话考虑出么

网友:
看来小米的东西确实不行啊哈哈

网友:
看看两个电感,感觉那个容易摔坏

网友:
还有就是两块电路板的连接插针

楼主:
才发现居然已经充不进电了。也就是说既充不进电,也不能放电了。请问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2021-12-02):
楼主的修理好了吗?我的就是充满电放了大概一,两个月没使用,现在也坏了,拆开看了做工是真好,但这样没磕没碰就坏了,质量是真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修理好了吗?我的就是充满电放了大概一,两个月没使用,现在也坏了,拆开看了做工是真好,但这样没磕 ...

你好。我的已经自然地好了。为什么说“自然”呢?因为我啥也没动,就是拆开来又组装起来放了几天,没想到居然可以用了。我也不知道之前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2022-06-29):
相同的问题,哎

网友(2023-04-26):
修好了吗?我也是充不进电。4个等闪烁非常暗

网友(2023-10-31):
我的放进背包中,按一下是有灯的,能放一会儿电,还有3个白灯,自动断开,不能放电了

网友(2025-02-12):
我的也坏了,打算拆无线充电模块,做个无线充电器,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