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好开心,USB转串口板回来了,1.25-5.0任意电压,希望功能和速率都能工作:)

楼主(2020-06-28):
  要用到一个1.8电压的串口,就顺手画了板子.后来又调整了下,能支持1.25-5.0 任意电压串口.
  打板终于回来了.

  希望功能和速率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A:
1.25 - 5.0 任意都可以?
1.25 这个废了吧? MCU出1.2的话 你这个振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 - 5.0 任意都可以?
1.25 这个废了吧? MCU出1.2的话 你这个振不了.

RX < 1.25振不了 . TX 输出1.25的话, 对端RX没问题.
总体来说 1.25是半残废.

楼主:
整体测试了下电压和速率,和预期的差不多,速率到1.5M,最低电压1.23V,低于1.23V的电平起振不了,电路挡住了.

楼主:
点击两个附近好像有问题呢.

楼主:
  这几天跟一个奇怪的板子较劲,匹配了不同IO驱动电流情况下的波特率,看起来还行,作为调试串口足矣了

网友(2021-04-14):
楼主能分享下原理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