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看看这个OBD有办法利用起来么?

楼主(2020-06-28):
看到前面有人拆OBD 想起来我也有一个这个,但是当时买了后没找卖家要软件。一直闲置很多年了。
想尝试拆开看看,但是没成功,只是留下几个狗啃的痕迹。

网友:
我也有一个 重来没用过

网友:
看图片有蓝牙,可以试试 车况大师

网友A:
有一个一直没有成功使用过

网友:
无法读取数据,显示错误。

网友B:
我买的插上就可以使用,要蓝牙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插上就可以使用,要蓝牙对接

能看看是什么样的界面嘛??

网友:
这种试试脱裤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一直没有成功使用过

应该和ELM327类似的东西吧    车型和协议要选正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