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动手修理空调机漏水,其实很简单,篮球打气筒立大功

楼主(2020-06-28):
空调室内机开了一会儿就滴水,只好先拿个桶来接冷凝水,这不是数码之家拆客的作风啊?先拆为敬!

先把室内机的扫风板取下,扫风板有弹性,可以弯曲,先拆中间,再拆两边
拆下室内机下方的三枚螺丝,再向上翻,取下室内机外壳盖子

接水盘上的积水可以先用旧毛巾之类的吸掉

找了个篮球打气筒,去掉前面的气嘴

空调排水孔的位置

打气筒的气管刚好可以插入排水孔,可以插深一点,这样不会漏气,如果缝隙比较大,可以找点生料带之类的绑在打气筒的管子上再插到排水孔。下面开始做活塞运动吧,完事之后记得用布把接水盘擦洗一下,防止用一段时间沉淀物又把排水孔堵塞。

OK!原样装回,不再漏水了

网友A:
这个办法的动作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的动作有点大

住高层人没办法到室外啊,不然在外面用打气筒或对着排水管吹气

网友:
如果是沉积物的话倒点醋进去是不是也可以呢

网友B:
我的是从冷凝器的叶片上直接凝水然后滴下来,水不顺着冷凝器往下流到接水盘上,这个怎么搞?

网友:
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从冷凝器的叶片上直接凝水然后滴下来,水不顺着冷凝器往下流到接水盘上,这个怎么搞? ...

你的应该是制冷效果下降,通常是制冷剂漏了加一下。

网友:
最好加点洗洁精或者管道疏通剂清洗润滑一下,时间能管长点。

网友:
会不会把其它地方打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从冷凝器的叶片上直接凝水然后滴下来,水不顺着冷凝器往下流到接水盘上,这个怎么搞? ...

这个可能缺氟了。

网友:
这得是有多少灰才堵塞管道的

网友:
志高空调,呵呵,笑而不语

网友:
排水管堵塞的还是有不少的

网友(2020-08-03):
学习了 知道接水盘和排水孔的位置了

网友:
用6年了,没堵过。

网友:
一般的带胶皮电线也可以通排水孔。我是直接拆下接水盘,拿下来清洗干净,同时蒸发器和送风叶轮一并用高压水清洗干净(12V小型汽车洗车机),网上有卖空调清洗专用罩的,不贵,30多元,洗后空调异味消失(未洗前开机有臭袜子味道)。

网友:
这个不错,学到了

网友:
好办法,常清理,包健康。不妨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从冷凝器的叶片上直接凝水然后滴下来,水不顺着冷凝器往下流到接水盘上,这个怎么搞? ...

看看室内机和墙壁有角度?

网友(2020-11-18):
我是用一截旧电视同轴电缆线抽出芯线,塞进排水管,用力吹几下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