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EMAX3到手即改!变成强磁吸附版

楼主(2020-06-28):
跟风买的EMAX3刚刚收到了,大概试了一下,蜂鸣档和直流电压档,我一般就用这俩个档位,其他的很少用。

至于精度什么的,这个价格就别追求更高了!

下单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强磁版的,但是贵几块钱,几块钱也是钱,然后想着 还剩有LED改装灯板有磁铁,就简单改了一下!

原装的磁铁大小什么的都是一样的,我这里用10mm X 3mm的磁铁2粒改装,用热熔胶固定
下面全是图片了,很简单的,应该都能看明白!

就是这样的磁铁,数码之家的坛友们应该都有。

比划一下,刚刚好!

先点一点点胶固定!

打胶! 我把磁铁表面也打胶了,避免和金属物直接接触损坏磁铁!

顺便把赠送的保险管找个地方藏起来,也用热熔胶固定一下,试了一下强度可以,不会掉。

万一保险挂了直接拆开就可以换!

对于经常在外面使用的,这样有个磁铁很方便拉!

感谢观看!

网友A:
这表的问题是可视角度不行,稍微偏一点就看不清了,另外说定时逻辑有问题,常常跑线路跑着跑着自动关机了

网友B:
强磁的吸力好像不足以支撑万用表吧!楼主上个吸附的图看看

网友:
楼主藏保险管的样子,像极了一个藏私房钱的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的问题是可视角度不行,稍微偏一点就看不清了,另外说定时逻辑有问题,常常跑线路跑着跑着自动关机了 ...

暂时没用,还没发现这个问题。
不过我这里就是偶尔用一下,一般都是查监控线路的时候打一下通断或者监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磁的吸力好像不足以支撑万用表吧!楼主上个吸附的图看看

这样应该能说明可以吸附了吧!   哈哈!  水杯是铁的?

网友C:
已下单20*10*3mm的方形强磁,4.5元5片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磁的吸力好像不足以支撑万用表吧!楼主上个吸附的图看看

这个表很小很小的,而且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下单20*10*3mm的方形强磁,4.5元5片包邮。

用LED吸顶灯灯板的磁铁呀!两粒刚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应该能说明可以吸附了吧!   哈哈!  水杯是铁的?

的确是可以的!

网友(2020-11-15):
引用 网友A:
这表的问题是可视角度不行,稍微偏一点就看不清了,另外说定时逻辑有问题,常常跑线路跑着跑着自动关机了 ...

双11刚买。我的非常好,平放桌子正前方45度斜看最清楚的,不适合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