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定时器,

楼主(2020-06-28):
几年前买的,用的没几次扔那没电了,但还可以用。现在天气热用来半夜定时控制电风扇开关。没有后备电池拔电掉设置也无所谓。开关几次后发现彻底不行了,拆来看是电池涨炸了,正负短路了。拆掉就好了。一看这电池就是纽扣电池,还是lr44不可充电的1.5v电池。而看下焊盘带1.7v电压,难怪要炸。以前的计量插座里有电池,拆出来发现是3V,某宝看下最便宜的都要好几块,算了,想想8年前买的5.5v法拉电容替换担心电压过高(基本都失容坏了)随便找个一量,1.6v正合适。………………恢复了,但是时间走秒非常快,我还以为是电压过高,看到面板上有个复位键,一按就好了。

网友:
类似舒服家之类吗?不拆开看看

网友:
用法拉电容并联一颗发光二极管旁路防过充,法拉电容耐压值只有2点7伏,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2点4到2点6伏刚好稳压,替代原有镍氢电池组,电压不够需要两组法拉电容加发光二极管稳压电路串联,很容易修好楼主和科德定时器插座,阻容分压电容器也会老化失效,失效的话换一个参数差不多新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