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投入一两千搞太阳能发电

楼主(2020-06-28):
图一是用木板固定的太阳能充放电元器件,从左数依次是,太阳能控制器输入端断路器、太阳能控制器、控制器继电器(由易微联远程控制开关控制)、太阳能控制器输出端断路器、中间两根线是逆变器输入线,逆变器输入线串了一个继电器,同样接了易微联远程控制开关,用来远程控制通断,为了防止停电后远程控制开关无法工作,又在继电器两脚并了一个开关用来手动给逆变器送电。接下来是断路器输出端两根线接电池,靠右边的是易微联四路远程控制开关,用来手机远程控制太阳能发电系统的开关,比如电量低时逆变器保护会让远程控制开关失电,继电器没有供电而断开输入到逆变器的电流,防止阴天下雨电量弱反复启动损坏逆变器,同样,可以在手机端定时开启逆变器的电源使其工作。太阳能发出的电经过控制器降到58v供电池使用,

电池发出的电经过继电器传输到逆变器,逆变器工作,发出220v市电,市电经过双路切换开关供家庭使用,双路开关,分常用备用两个选项,常用就是,只要常用项有电,开关就会切换到常用电上,备用是常用没电了,才会切换到备用,有了这样一个开关就避免了很多安全隐患的产生。还有一点,不要对太阳能的发电量做太乐观的估算,就拿我来说,两块365w的太阳能板,太阳好的情况下也就3kw左右,阴天多云都会大打折扣,发电最多的时段是十点到下午三点,其余也就一百两百瓦,所以,打算用大功率电器还不打算投入太多电池板电池的劝你还是放弃,另外逆变器要留余量,也就是说家庭每小时耗电多少,逆变器的总功率要大于他。

网友A:
两块365w能发出来3kw?

网友:
买那种汉能薄膜的钢化玻璃当玻璃用还是挺好的,防水,价格便宜还能当玻璃用

网友B:
这线路,恐怕只有航天飞机能够比一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365w能发出来3kw?

能,要晴天,多云能发两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线路,恐怕只有航天飞机能够比一比了。

没办法,想一劳永逸,只有多考虑多折腾

楼主:
下面的图是四块铅酸电池和16串48v铁锂两块电池并联工作的,铁锂的均衡线没包上,看着有点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要晴天,多云能发两千瓦

多了一个0吧,300瓦c差不多,这玩意只听说虚标的,你的都快5倍标称功率了

网友D:
如果下冰雹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了一个0吧,300瓦c差不多,这玩意只听说虚标的,你的都快5倍标称功率了 ...

虚标什么?发出的电量,还是电池板的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下冰雹怎么办?

天灾能怎么办,不能怕啊,再说了我们这多少年没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了一个0吧,300瓦c差不多,这玩意只听说虚标的,你的都快5倍标称功率了 ...

还有我说的是一整天两块板发的电量,你理解错了,

网友:
家庭只适合直接使用12v的led灯,逆变器开关那些就算了,完全是亏本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我说的是一整天两块板发的电量,你理解错了,

同学,先回去学一下初中物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学,先回去学一下初中物理吧。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你怎么理解呗

网友F:
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但光伏发电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啦。特别是前期投入太高。还鲜见有靠光伏发电赚钱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晴天能发电3kwh,三度电,730W的板子一天差不多的

网友G:
春节的时候朋友送了2块160瓦的板子,准备把家里的监控单独供电,但是录像机是poe供电的, 不知道56V左右的电压会不会把录像机给烧了,一直没有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春节的时候朋友送了2块160瓦的板子,准备把家里的监控单独供电,但是录像机是poe供电的, 不知道56V左右的 ...

买降压模块降到12v用,不能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但光伏发电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啦。特别是前期投入太高。还鲜见有靠光伏发电赚钱的。 ...

不求挣钱,能省点是点,再有防患于未然,电价始终是要涨的,等到你认为太阳能板划算时,太阳能板也不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