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分不清是山寨还是正品的三星2A充电头

楼主(2020-06-28):
一个三星充电头,2A的!不知是不是山寨货?有条假地线,本来挺脏的,拆开清洗晒干才拍照。
外壳已拆开!

标识。

有个卡扣,按下卡扣可以拆卸两个脚!

地线也就能折叠!不知这样设计图啥?

看看内脏,外壳里面。

保险管。

高压电容,变压器,开关管。

低压电容,还有两个元件!估计是整流二极管。

背面有一个芯片,还有几个高压侧的4整流二极管被硅胶遮住了。

网友:
肯定是正品

网友:
正的  如果是山上 料可以省下2\3

网友:
地线,是强制要求的。

网友:
看用料、做工和焊盘应该是正品,山寨的不可能做到这么好。

网友:
用二颗小胆并联ESR会更好,纹波也会更小些。

网友:
一眼就知道是真的,楼主怕是没见过假三星,假的拿在手里手都颤抖

网友:
看内部做工应该是正品

网友:
如果山寨做成这样就不是山寨了

网友:
正品无疑呀 山寨能省则省的

网友:
应该是正品,可惜的是新国标插座,插不进港行手机原装电源适配器,需要买适配转接插座。现在的自行车配件,禧玛诺变速系统越来越像正品,但是塑料件太多,一两年后变速器塑料老化变脆,然后突然断裂,速联变速器铝合金铸件加工不错,可惜的是变速器导轮铆接死,导轮孔径不通用等。

网友:
是真货,但不是国标的,假地线插销应该是用来顶开某些插座的保护片的

网友:
绝对是正品原装货了!!

网友:
英国的插头地线需要撑开,下面2个脚才能插进去,所以这些充电器就算不需要地线也要做一个塑料的,英国没有2插,而且这种安全设计比国标要求有安全门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