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没有玩儿小米mini的

楼主(2020-06-28):
想通过公网ip WAN口访问小米路由器mini (samba)硬盘

搜到的教程https://www.xiaomi.cn/post/1395498

但是小米mini没有  /etc/samba/smb.conf.template 这个文件啊 怎么修改?

有没有玩儿过的指教一下 谢谢咯

网友A:
说明这个固件根本没安装 samba
直接刷个 pandavan 固件算了,什么都有了

网友B:
不需要改文件,按照我的方法操作:
1、将需要访问小米路由器文件的设备,连接至小米mini的lan口;
2、在小米路由器app中赋予该设备全盘访问的权限;
3、如果有多个设备,重复1-2步操作;
4、将小米mini迷你切换至有线中继模式,并将其wan口连接至主路由lan口;
5、前面授权过的设备应该可以看到小米mini上连接的硬盘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这个固件根本没安装 samba
直接刷个 pandavan 固件算了,什么都有了

有samba 我现在需要的是原系统 开wan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改文件,按照我的方法操作:
1、将需要访问小米路由器文件的设备,连接至小米mini的lan口;
2、在小 ...

这样只能解决一级路由下访问 外网依然访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改文件,按照我的方法操作:
1、将需要访问小米路由器文件的设备,连接至小米mini的lan口;
2、在小 ...

更重要的是 我不可能吧单位台式机抱回家这么来一遍吧·············

网友C:
外网访问不应该是你有公网IP或是动态域名,然后直接做端口映射把需要访问的设备分配个端口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网访问不应该是你有公网IP或是动态域名,然后直接做端口映射把需要访问的设备分配个端口就行了吗? ...

对呀 但是小米mini不让访问啊 能ssh 不能samba 总不能每次scp传文件吧···

楼主:
看来没人再玩儿这机器了·····

网友:
我的已经挂了…刚换上备用的腾达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