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凌安无线自动量程数字电流电压表(型号S02黄款)开箱及对比测试

楼主(2020-06-28):
深圳市凌安无线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座落于深圳宝安区,专业从事蓝牙产品开发、数字仪表开发。客户包括美国iHome、美国Monster、韩国IRIVER等。凌安无线科技出品的S02自动量程数字电流电压表,可分别及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电流档位从+-0.025UA至+-4A可自动切换,电压最大到30V,带USB充电及通讯功能。

详细介绍可常见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12

本次评测计划分4帖进行:
1. 开箱及对比测试
2. 详细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486
3. 计量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160
4. PC端软件试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376

端午节礼物到了,就先开箱
看到这包装箱开始还以为发错货了呢

里面依然是木版送的垃圾袋

彩盒外还包了封口袋,可以防潮

袋子里还有个论坛名片
话说名片上面啥时又换新口号了

盒子背面的设备参数

盒子里全部内容

说明书也比较详细

附件还不少

原样的表笔

线很软,看线标是50根0.15的,应该是硅胶线

表笔采用可换测试头设计,主线侧为香蕉插头,方便不同情况下使用

探针头的做工不错,貌似车出来的

鳄鱼夹、针及香蕉插头都是铜的

看完附件看主角

挺小巧的一块表,包胶略硬

尺寸大约是140x70

还是用论坛神器和18650电芯来得直观

正面细节
液晶屏宽45,高30

1个电源开关和3个功能按键
键帽是软胶材质,但按下是锅仔片的手感,比导电橡胶手感好

下部是电流和电压输入测试插座

表的背面

只有可收纳的支架
(原谅偶,这张居然拍糊了)

右侧是USB口

带防尘堵头,USB为micro的

楼下开机测试,欢迎移步围观

楼主:
终于可以开机了

红键是开关机键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开关机还是长按的好

第一屏,显示名称

2秒左右,显示主界面

黄键是档位切换,A是自动挡
按一下变成0档,最大800uA

再按一下是1档,最大80mA

2档,最大4A

再按一下返回A档
白键是清除键,清除MAX、MIN显示值

黑键是归零键,清除显示值底数

再看下屏的可视度
上下估计不到60°

左右还小一点,而且会变绿

摸出偶久经考验的VC890C+,来对比测试一下
先测电压
5V左右,两表相差0.01V

低端3V位置,差异0.00875V

10V时,差异0.026V

15V时,差异0.045V

最高的19V,差异0.05V

再测电流
100uA左右,两表相差0.237uA

0.9A左右,相差0.01486A

电流再加大到1.6A左右,相差0.02159A

这次对比测试只能参考,890C+已经几年没计量了
等几天偶找朋友计量一下凌安这块表

和万用表的最大差别是,这块表可以同时测量电压和电流

这个功能和USB表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过程中发现显示数值似乎是0.00025的倍数

最后看下充电
在现在半电情况下,充电电流为0.33A

经过短时间的把玩,简单说下使用感受:
1. 整机外观做工精细,表笔用料也不错;
2. 显示位数比较多,最多到小数点后5位了,但如果名义分辨率比精度低一个数量级就更好了;
3. 点阵屏的扩展性就是比段码的好,但这块屏的显示清晰度和可视度就差了点;
4. 开关机键建议设计成长按有效,短按实在太容易触发了;
5. 貌似没自动关机功能;
6. 建议再做上电量、能量的累计。
以上3~5点应该可以调整固件来改善

另外,看说明书还有PC端软件,但凌安公司网站一直打不开,等下载到PC端软件再更新吧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
2020.7.1 拆解帖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486
2020.7.6 计量(检定)对比测试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160
2020.7.9 PC端软件介绍和试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376

网友A:
这表。。。鸡肋!!
贵不说,还不准。不准也就算了,尾数还乱跳。。。电压30V 除了电压,电流,其他功能一律没有。。。
这价格真不如61E。。。
福禄克 8845A标定的基准。
2.0017uA

19.9789uA

0.999387mA

电压1mV直接测不出。
标定值0.9925mV。

2.5mV开始,在测不出与0.00125V之间开始乱跳。。。从此开始,一跳不可停。。。

标定9.9286mV

标定100.1372mV

网友:
谢谢分享。。。。。这婊子太高级了。。。。。元首艳福不浅啊。。。。。。

网友:
恭喜   恭喜   下次活动还是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鸡肋!!
贵不说,还不准。不准也就算了,电压30V 除了电压,电流,其他功能一律没有。。。
这价 ...

MM耿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30v量程也太小了。希望至少380v

网友:
没见价格几何?不便宜吧?

网友:
贫富差距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凌安无线之自动量程数字电流电压表

网友:
测量电流电压范围太小,无爱。

网友B:
元首 是不是发了贴就可以免费了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首 是不是发了贴就可以免费了呢?哈哈

不仅免费,楼主还要把快递费挣回来的

楼主:
两楼够了,人奸你白占了

网友:
哎,咋个说呢,可惜了这付万用表的皮囊

目前来看只有一个优势,同时检测电压电流,维修手机用用还凑合

网友:
楼主测评实实在在,有一说一。表子线性不太好,小数点后三位靠谱就行,这个和usb表类似,显示位数太多,画虎不成反类犬

网友:
要是能集成LCR晶体管测试仪,弱电电压0到50伏,强电电压30伏到1千伏,电蚊拍升压器100到1兆伏,EBC电池联机曲线内置存储记录更好。可惜的是没看到撬开后里面电路板拆机图,确认一些是不是高级软封装绑定芯片,要是有拆包乐园板块更好,可以跟拆机乐园区别开,省的误入板块。

网友:
这个表感觉不是传统套路。
25倍数这个,感觉明显是成品ADC直接采样出来的数据。
猜测里面有两个ADC,可能是24位的  再加一个单片机, 再加一个成品屏幕。

业余条件也能堆出这么个东西来。

网友:
用过热电偶的ADC,出来的数据就是0.25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