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手介绍一下乐心 LS207-B 体重脂肪秤的电路图和具体芯片型号?

楼主(2020-06-28):
在维修乐心生产的LS207-B 体重脂肪 秤 不开机的故障,遇到困难,特向高手咨询。这个秤不开机, 我测量IC4稳压后的3.3v正常:蓝牙芯片IC5和重量检测芯片IC1和电阻值检测芯片IC3 数据块IC2的供电正常。但是重量检测芯片IC1的外接测量电阻(传感器)端无电压;重量检测芯片的外接晶振Y1两端无电压。拆掉晶振和晶振边2个小电容,芯片外接晶振两端还是无电压。排除晶振电容漏电的可能,怀疑芯片损坏,无通讯信号到蓝牙芯片。led显示芯片IC6的显示由IC5控制,故导致不显示,不开机。由于重量检测芯片是软封装,不知道具体型号。

麻烦了解该机的高手介绍一下乐心  LS207-B 体重脂肪秤的电路图和具体芯片型号(特别是软封装的芯片用什么芯片代换)麻烦你了

网友:
软封装的芯片你都想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