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熨斗

楼主(2020-06-28):
包装盒图片

迷你 两千不知道什么意思

八字插头

底面亮堂堂

带工作指示灯

开拆 这撬开

有一颗螺丝

拆开 ptc加热的

螺丝压着陶瓷盖 里面应该就是ptc发热磨块

工作中

底面反光红外测不了垫了张纸 感觉温度测出低了
应该有60°+吧
太小温度低像个玩具熨个袜子还行end

网友:
ptC发热件,比电阳丝发热片的寿命长多了。

网友:
还以为楼主要改造成恒温焊台

网友:
需要用接触式温度计测量,红外测温仪测量各种材质表面需要调节发射率参数,热成像仪也是。好像楼主的PTC应该在100摄氏度多点,温度太高会烤化尼龙化纤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