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看丧心病狂的品牌机显卡

楼主(2020-06-28):
某国产最大牌品牌机配置独立显卡,型号是raedon520,看看精简到什么程度,连金手指都不是16X的,简直丧心病狂啊。

网友:
因为用不到16X啊,8X绰绰有余了!!!

网友:
品牌机有显卡就跟太监有jj一样的 肯定阉割过的啊

网友:
亮机卡不都这样吗

网友:
大胆点,直接说品牌

网友:
都这样了,品牌机的标配。

网友:
基本上能精简的都精简了,当是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
L*E*N*O*V*O?

网友:
蓝宝石的RX460也是这样

网友:
现在才知道吗?

网友:
太正常了!现代企业的成本核算让人吃惊~

网友:
这卡即使是满血的16X,性能和8X比也是没有提升的
不信的话随便找块鲁大师10万分以下的显卡,如图把PCIX后面的金手指都刮断了,上机测试还是那些分数

网友:
有道理,用不到那些通道

网友:
我用过一个亮机卡,hd5450,32bit位宽,ddr2 64M 600MHz的显存,特么的上网看个网页鼠标拉滚动条都卡。

网友:
联想无疑,,字数

网友:
亮机卡都放进品牌机用,真·拔掉独显以提升性能

网友:
但凡还有一点电脑知识的都不会买美帝良心想的产品了。。。。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现在连inter也学样,推不带核显的CPU,亮机卡大有市场。

网友:
正常 rx460 也是 8x
就乎吧
我furyx 现在还跑在4x
国为 装不到第一个16x
所以只能装在第个 跑4x
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网友:
8X 跟16X一样,但是接口不用数字的就不厚道了,另一个接口基本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