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池仓内有滑腻的东西,这是电池漏液还是防锈油脂

楼主(2020-06-28):
今天继续在论坛上看热闹,看大家拆东拆西,和电池的各种恩怨情仇。突然虎躯一震,意识到我的17B自打买来就没换过电池,立即拆开看看。
应该是13年生产的,因为主用台表,这个用得很少。

电池外观似乎还不错,但问题是机身的簧片和电池的端头上有滑腻的东西,这是电池漏液吗?

只出现在机身簧片上,电池盒簧片上没有。电池与机身簧片接触的电极上也有,也就是一个电池的正极与另一个电池的负极,另一端并没有。由于电池用手摸过,已经不明显了。

电池是劲量的碱性,也是13年生产的。电压还很足,一致性也不错。

到底是漏液还是油脂吗?坛子里的大婶们说说。我要不要擦干净并换对电池以防万一?

网友:
换对电池可靠点,不明油性物,怀疑对象啊。

网友:
过保质期太多的电池,换了安全。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没见过这种白色的漏夜,

楼主:
还是拆坛神通广大,12年就有坛友在17b新机里发现油迹了,也确认是防锈油脂了。这我就放心了。不过坛子里拆了这么多表,怎么没见别的表有这种骚操作呢?

12年坛友原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85681

网友:
劲量不容易漏

网友:
我做过电池漏液试验,刚开始都是透明液体,过几天之后才会开始明显腐蚀!如果这是漏液,那你很幸运,发现及时!如果不是漏液那倒无所谓!

网友:
表里面有不明物肯定是漏液了,不可能是油脂,劲量电池的品质很不错的,要是南孚你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拆坛神通广大,12年就有坛友在17b新机里发现油迹了,也确认是防锈油脂了。这我就放心了。不过坛子里拆 ...

你算是幸运的人了,如果放一个夏天不管,保证你的表变绿了。

这并不是什么油脂,而是电池密封胶,耐腐蚀的专用胶,有保护电池膨胀的作用-----电解成液、静态成半固。

网友:
最好还是拆下来把板子洗洗。

前两天得到一块科泰钳表,扳机做工不错。欧姆档保护的三极管漏电,一直显示2K左右,屏幕绿灯闪烁,网上买了白灯准备替换。收货期间放车里先用着。2元包邮的白色0603到了,从车里拿出表,拆开外壳准备换灯,换一半发现指套上黏糊糊的,觉得不对,看看背壳发现里面有水,第一反应电池漏液了。换好灯发现各挡位有底数,酒精洗了也无效,超声波水洗后还坏了晶振。不过现在修好了。

电池这个玩意说漏就漏,防不胜防。前两天好好的。可能车内温度高,电池内部压力大。但是,充电电池反而没有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