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塑料、电器发黄,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0-06-28):
某些电器性能完好,也比较贵,可是外观已经发黄,丢了又可惜。这时你们是怎么翻新的?
有种神器,叫塑料去黄剂,强腐蚀,据说几个月后会加速发黄,真的吗?那么还有更可靠的办法不?
一般认为打磨掉表面层即可,牙膏或砂纸?只怕操作很麻烦,而且可能直接磨得不堪入目。

嘿嘿,我还是看看,学习大家的神操作

网友A:
淘宝有塑料翻新去黄水,很好用,注意戴手套和开窗通风

网友:
打磨后再喷漆,不过对于表面有丝印印字的不好处理。

网友B:
塑料除黄剂刚用过,键帽氧化法黄,用了两个月,效果不错,目前还没再氧化,以后再看至于打磨就算了吧,我估计打磨完了还不如原来黄黄的好看,要是怕再氧化直接买自喷漆喷一遍就是了

网友:
塑料发黄丢垃圾桶完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塑料除黄剂刚用过,键帽氧化法黄,用了两个月,效果不错,目前还没再氧化,以后再看至于打磨就算了吧,我估 ...

去黄塑料会不会变脆?

网友:
自喷漆解决

网友:
贴膜,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D:
搜下
AB钙,好像用的双氧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黄塑料会不会变脆?

那就不知道了,毕竟反应的也只是表层,键帽还挺厚,就算有点变脆也感觉不到,不过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扔掉换新的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下
AB钙,好像用的双氧水。

搜不到,换个词如何?

网友:
去黄粉,我空调全拆开了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塑料翻新去黄水,很好用,注意戴手套和开窗通风

有几个是真的

如果真有那么神奇 旧货市场里那么多电器早就该美白一下了对吧

网友:
这就跟人老了头发白一样 无解

见过布料用漂白剂处理过的 那是看上去真白
但过水几次后就真相了

网友:
氧漂,固体双氧水,可以漂白骨头木头等。。。

网友:
将就用着,坏了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是真的

如果真有那么神奇 旧货市场里那么多电器早就该美白一下了对吧

因为效果太好,美白后就不会放到旧货市场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效果太好,美白后就不会放到旧货市场卖了。

国内看不到有说服力的产品

国外好象有个,至少人家有大量的图片、视频来演示介绍
有使用过程中去黄效果的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不到,换个词如何?

试试用科学的为皮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