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汽车空调鼓风机调速模块

楼主(2020-06-28):
前几天汽车空调风量突然很大,而且不受控,也关不掉,只有拔保险丝,网上查了一下,说是鼓风机调速模块坏掉了,既然坏掉了,那就拆,由于拆的时候手很脏没有照相,只有模块的相片

这是拆下来的调速模块

上面有2个大功率的金封三极管,散热器很大,估计温度过高烧掉了

型号为FW26025(拆解)经测量,其中一个击穿短路了,由于三极管是卯上去的,拆的时候用钻头钻掉,另外在网上买了功率大些的MJ11015

货到后焊上,原来三极管是卯上去的,现在只有有螺丝了

反面

下雨,还没有试机,应该没问题

谢谢观看!

网友A:
你要买拆机管啊!像假管啊!电流驱动器,如果12v系统电压合适,上mos。这什么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买拆机管啊!像假管啊!电流驱动器,如果12v系统电压合适,上mos。这什么车 ...

怎么判断假管?管它呢,先试一下,看买这个管的评论说还可以,拆机的话也不保证是真的呀,有的换过模块,上mos管的话要改电路,麻烦,还是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假管?管它呢,先试一下,看买这个管的评论说还可以,拆机的话也不保证是真的呀,有的换过模块, ...

拆了才知道,或者有真管上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才知道,或者有真管上测试仪

没得测试仪,这个又不贵,销量应该不大,有造假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得测试仪,这个又不贵,销量应该不大,有造假的吗?

有多的吗?查下手册,测下ce饱和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的吗?查下手册,测下ce饱和压降

没有多的,只买了2个,先用着再说吧

网友B:
啥也不用管,对凑上,好用就行了。不好用再换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也不用管,对凑上,好用就行了。不好用再换一家。。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反正不贵

网友:
这个是在哪个位置拆出来的?感觉要拆好多东西才会拆到这个

网友C:
这俩管看起来确实像假货,MJE110XX系列大功率金封管造假的很多
不过,汽车鼓风机一般电流不算太大,能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俩管看起来确实像假货,MJE110XX系列大功率金封管造假的很多
不过,汽车鼓风机一般电流不算太大,能用也 ...

10a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俩管看起来确实像假货,MJE110XX系列大功率金封管造假的很多
不过,汽车鼓风机一般电流不算太大,能用也 ...

一般5A左右

楼主:
没有10A,一般5A左右

网友:
看来是线性调速,功率管的功耗很大。为什么不用PWM开关模式控制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要买拆机管啊!像假管啊!电流驱动器,如果12v系统电压合适,上mos。这什么车 ...

零售市面上买的全新金封管基本都是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零售市面上买的全新金封管基本都是山寨货。

我是看不出新或翻新,我买的拆机,有些翻新的,原字,清洗,电镀,蛮好,

网友:
鼓风机电流大概10A以内吧,楼主先用着,看看用多久,坏了就再换啊。
在卖正品的电子料网站上买,就是贵一点而已。

网友:
这个使用云母垫片外壳与散热绝缘的,直接上螺丝注意绝缘奥,不然会烧其它电路的。

网友:
楼主既然都已经拆到这个样子了,为什么那个PCB的铜箔面不上个清晰照呢?这样也有利于分析电路结构,可以看看有没有可能改成MOS管或者是PWM调速什么的,所以结论是楼主的拆机帖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