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办公室里零线接触不好,接连BOOM了好几个电器!损失惨重

楼主(2020-06-28):
上午先是一声boom响,一股浓烈的化工烧焦味,找了半天没找到响声在哪,后来发现气味来源是陪伴多年的BOSE sounddock10音响,当时音响只是插电并未开机,心想可能是年久电容爆了,BOSE的质量也不过如此,没当回事,这两张拆机照片是第二天拍的,可以看到,爆的并不是电容,而是压敏电阻,测量已经击穿,原理很简单:电压高--压敏电阻击穿--电流大--保险烧,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更快的保护后面的电路

正在这时背景音乐系统也当机,一股烧胶皮味道,一摸功放外壳,烫的嗞哇烂叫!!!感情这是要着火了 幸亏发现早,这尼玛是什么鬼,过载了?不可能啊,一直以5%音量运行,拿湿布子包住拆开,玻璃管保险早就热炸了,碎成渣渣,发热源是环牛,冷却后测量初级电阻6.5Ω,这里犯了个错:初级电阻正常并不代表环牛没有烧,换了个4A保险上电,BOOM。。。保险冒火,空开还跳了,看来整流侧可能也GG了,看来得动手术了,先工作再说吧

中午时间同事的HP笔记本电源GG,他比较大条,没有留意到有没有声音,而且HP这个19V电源是带触发的,需要触发才能输出,量了半天电压,初步判定是电源故障,此时已经想到是供电电压的问题,量了一下239-241V确实偏高,打供电局电话踢皮球,意思是低于250都是正常的,而且办公室的LED灯、台式电脑好多台一直正常工作,我想可能是电压高天热老设备耐受不足导致,再次延误!这张照片是后来砸开笔记本电源发现高压侧400V 150UF电容已经爆浆,喷的盒里到处都是

因为同事的电脑是财务用,所以我把老IBM的20V电源剪断线接上HP的插头应急,HP是三芯线,最里面是触发信号线,抱着试一试直接给了+极20V高电平,还真能用,算是闲置利用了,但是好景不长,第二天上班,财务又把这个电源拿来,GG了。。。我尼玛崩溃,想也可能HP因为是工作站电源要求高功率,这个IBM只是个普通电源,过劳死???一问,说是笔记本没开机就扑街了,这明显还是供电的问题,把物业叫来,把电表箱拆开检查,还是没有问题,测量电压241V偏高但正常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赶紧把办公室的显示器,电脑等等贵重电器断电,正一筹莫展时,又一声BOOM,这次不意外,公共电源爆了,电解液居然喷到墙上。。。

这是拆下的爆浆电容

这还没完!!!几乎同时,自动茶台也爆了!!!!整个办公室感觉像是被诅咒了

行了/这个德性工作也没法干了,人心惶惶,拉闸检查吧,办公室是三相电进来,理论上来说如果零线接触不好,会导致插座电压高到380V,但是怎么测都是238-241V
愁死个人了,后来拉起总闸,然后逐个拉起一路墙插漏电空开,当拉起第二个时候,电表箱发出滋滋滋的声音,像油滴在锅里的声音,怀疑空开有问题,挨个紧空开输出端,最后发现总闸的下方零线发灰有打火痕迹,但是空开螺丝并没有松动,使劲紧了紧,声音消除,观察两天目前正常

现在分析,原因大概率就是出在这个空开的零线端口,看似没有接触问题,实际仅仅测量是不行的,零线处于接触不良的状态,可能产生严重的谐次波?导致电压比测量值高,亦或者电容不能承受谐次波??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
说白了就是零线接触不良(相当于没零线),然后三相负载不平衡,自然就炸负载低的那个相了,没负载测量正常那是因为虽然接触不良,但是零线还搭在上面,有负载了接触电阻大零线就失去作用了

网友:
啥单位啊?居然用三相电。

网友:
话说三相四线制配电,零线上好像是不准装开关也不准装保险的吧?

网友:
不是什么谐次波,是三相电入户总零接触不良断了 ,这种事故终于见到有发帖的了,

网友:
人心惶惶,还上啥班啊

安全第一,先买个稳压器吧

网友:
说过零线不能进开关,装保险的

网友:
零几年我也遇到过,机箱电源高压侧秒烧,还好没导致硬盘和CPU故障,VCD和录像机都突然故障,但是已经过保修,到附近市场修电源板,落地扇嗡嗡声很大,烧线圈之前赶紧断电,万用表测量墙插才知道楼道零线断裂,后来都在电表旁统一加装超压保护开关。

网友:
ABCO四条线构成了低压电源的供电系统,称之为380伏的三相四线制。
ABC对于O来说是A相B相C相,这三相都是220伏特的电压。只是在空间的排列上相差120度的电角度。
A和B,A和C,B和C之间是380伏特的电压。
      0线断了会有什么现象呢?
原来1单元的供电是A相,是A0。
2单元的供电是B相,是B0.
3单元的供电是C相,是C0。
中性点的电压是0伏。
         而这时的供电方式就全变了:1单元和2单元的供电是AB相了,也就是说1,2这两个单元的负载串联起来由AB相即380伏特电压供电了。
同理2,3这两个单元的负载串联起来由AC相,1,3这两个单元的负载串联起来由BC相供电了。此时中性点的电压随着三相负载的不平衡就不是0伏了,这在电工学中称之为“中性点电位漂移”
        当3个单元的用电量基本一样时,我们知道0线里没有电流,这时即使0线被小偷偷跑了,中性点电位没有漂移,中性点的电压还是0伏。电的质量也不会有任何异常。
根据电工原理我们知道串联回路中两个电阻阻值相等的时候,这两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是相等的。
可是当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不相等的时候,电阻值大的那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就高。
         由此我们就知道了当0线断了以后,变成了由AB相380伏特电负责给1,2单元送电了以后,负荷小的那个1单元(相当于电阻大)的用户家里的电压就高,负荷大的那个2单元(相当于电阻小)电压就低了。这两个单元的负荷相差越多,380伏电压对两个单元电压的分配比例值就越极端。

网友:
上次一个厂也是缺零,烧了两个电脑电源,两台显示器,一个打印机,路由器,光纤猫电源!
一修一换,挣了八百,美滋滋

网友:
安全第一,先买个稳压器吧

网友:
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小燕子说的:一鸟骂人)
音响音响,不响怎么叫音响啊嘿嘿嘿。
据说高次谐波干扰挺大的

网友:
配电箱装过压保护开关就好了。

网友:
每个220回路单独安装过欠压保护开关,单位的话装个好一点的牌子,像abb施耐德之类的应该不错。另外就是空开上端的线要经常紧固,用久了会松。

网友:
压敏电阻跨接在漏保两端?

网友:
谢谢分享,安慰楼主,木分帮顶了

网友:
二十年前给一个学校安装电脑机房也遇到过,配电箱里的三相电中线因年久断了,当时一合闸,那场面,难以忘却,四十多台电脑一阵噼里啪啦,浓烟滚滚,学校损失惨重。

网友:
这种情况很明显就属于断了零线的范畴,零线断开后所有接到火线上的电器形成临时回路,负载小的那个电压升高,自然会先烧掉。
现在的家庭住户是不会有三相电入户的,但是三相电会进到单元里,然后三相再分别接入不同的住户,形成一个大约平衡的局面,这样零线中的电流就很小了。按照用电规定,入户之前的零线是不允许接任何开关或保险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零线断了后烧坏电器的事,入户之后零线和火线接入漏保,发生意外时同时断开,对电器来说就是很安全的了。

网友:
380的电进来用中性线零排不要随便过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