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米手环2怎么拆

楼主(2020-06-28):
别人给了个库存的小米手环2,估计是库存时间长了,充不上电,充电时屏幕不亮,手机也连不上,估计电池完了,想拆开看看,不知怎么拆
小米手环2

外观

反面

腕带及充电接头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外观是一次性,没法拆,只能多充一会看看电池还能不能激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观是一次性,没法拆,只能多充一会看看电池还能不能激活过来

充了好几个小时了,还是不行,估计电池废了

网友B:
你慢悠悠的只管充一晚上,看看如何。如果能用就能用了,不能用就使劲摔几下再继续充。
我拆了好几个小米1,他这个内部电路板和外壳充电触点之间是压触,时间久了会氧化,然后就无法充电了。
然而这东西拆开是破坏性的。拆开就不要想原样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慢悠悠的只管充一晚上,看看如何。如果能用就能用了,不能用就使劲摔几下再继续充。
我拆了好几个小米1, ...

这样啊,充一晚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慢悠悠的只管充一晚上,看看如何。如果能用就能用了,不能用就使劲摔几下再继续充。
我拆了好几个小米1, ...

冲的时候发热,感觉冲进去了,不知怎么屏幕不亮,用可调电源充电,有20mA的电流

网友C:
通常都是屏幕自动废了,暗到看不见

网友D:
多充一会吧。
这玩意真心没啥用,我那个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充一会吧。
这玩意真心没啥用,我那个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充了好久了

网友E:
冲他两天,我有一次亏电充了一天不行,忘记拔了,第二天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他两天,我有一次亏电充了一天不行,忘记拔了,第二天好了

谢谢,试试

网友:
从外形一看肯定不利于维修,包塑结构。而我零几年用MP3当手表,后来换成诺基亚手机当手表。

网友:
同款,OLED屏幕报废。

网友:
充它2天一定没事了!!

网友:
拆了就无法修复了

网友:
超声波焊接,只能砸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都是屏幕自动废了,暗到看不见

对头,这货就是这样,屏幕会慢慢变暗,最后啥都看不见,我的直接扔了。

网友:
小米手环2 这货一次性封装的,没法无损拆,拆了就废

我有个腕带破了,能出给我腕带不?

网友:
我有一个放久充不进去,高过5v的电压碰几下触电就能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