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格式化成NTFS文件系统使用对U盘会增加磨损损坏是真的吗?

楼主(2020-06-28):
NTFS是日志式文件系统,原来见到的说格式化成NTFS文件系统使用对U盘会增加磨损损坏
下面做了个实验:
存入了两个文件

查看属性

对文件进行编辑修改,然后再查看属性

文件的修改时间被改写【这点和EXFAT是一样的】
文件的访问时间还是原来的,并没有被改写【EXFAT这一项为空】
由此判定,因为访问时间没变,所以格式化成NTFS文件系统使用不会对U盘增加磨损损坏
欢迎讨论
我的是老XP,你们用Win10的试验一下。

还有我量产的是可移动磁盘,估计量产成HDD会不一样吧

网友:
这都是玄学啊,反正又不贵坏了再买就是了

网友A:
你以为日志是存放在这两个文件上的?

网友:
相信玄学得永生

网友:
汗,这个,那个,算了。反正mlc正常也用不坏的

网友:
你可以在量产后,右键属性,把“允许索引”去掉,这个写盘比较频繁,其他的文件属性啥的不用管。以前也在意过这个,后来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日志是存放在这两个文件上的?

你才以为呢

网友:
ntfs会记录对文件的每一步操作,写在特殊的日志文件里,用于win的数据采集和数据恢复,而且日志的改写非常频繁

网友B:
带灯的,看灯就知道,N一直闪,F的都不闪挂路由下载的N半年就坏了,同板同颗粒exFAT快1年半了,目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灯的,看灯就知道,N一直闪,F的都不闪挂路由下载的N半年就坏了,同板同颗粒exFAT快1年半了,目前正 ...

F的不闪,下载过程中写文件不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F的不闪,下载过程中写文件不闪?

人为写入、读取以外,闪----就是在写啥或者读取啥,肯定不太好

网友:
说得有道理,赞同

网友:
NTFS相对FAT读写更频繁一些,主要是日志文件的读写,如果U盘的4k性能非常差,或者存取时间非常长,还是不建议用NTFS,否则可能造成频繁卡死,至于F的寿命随意吧

网友C:
ntfs是日志式文件系统,对每个文件的操作都会记录到日志区域,U盘存放日志区域的地方会频繁的被读写(不是读写你所看到的文件,日志=文件目录-你看不到),使用频繁的话此区域一年3-8千pe都有可能,这对于劣质闪存来说就很致命了(U盘没有trim ,flt表等功能,文件指定写在哪里就写在哪)

网友D:
好像FAT32格式超过4G的文件没法写入吧?只能用NTFS格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FAT32格式超过4G的文件没法写入吧?只能用NTFS格式了!

efat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fs是日志式文件系统,对每个文件的操作都会记录到日志区域,U盘存放日志区域的地方会频繁的被读写(不是 ...

那访问时间为什么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访问时间为什么不变

不是你所看到的文件读写,是你看不到的文件日志读写,与文件相互独立,他访问的不是文件!读写频繁的地方是存放目录的小块区域,不是说ntfs会对全盘读写(通电后会通过目录验证文件是否在所在位置,不会访问文件,只会看文件在不在该在的位置,但此过程会读写存放目录的区域,读写到一定擦写次数时,此区域产生坏块,目录文件损坏,无目录就找不到盘内的对应文件--目录=日志)

网友:
所以啊,我U盘一般不超过32G,格式化成FAT32用,我一个32G就挂在路由器上做临时存储用,灯不读写就不闪。一般U盘就是临时拷贝用,很少长时间在线的。真要挂路由器上下载啥的,用笔记本硬盘吧,二手的才几十块,耐cao,U盘容量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