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空调电源故障应急修理

楼主(2020-06-28):
找不到电路图,在网上找了个维修记录,没弄明白,放弃开关电源维修。网上的电源图有两组输出,其中一组是12V。控制继电器,同时通过7805产生5伏电源。还有一组31伏,检查电路板,似乎没用。用12伏电源代替开关电源,空调可控,就是风扇不动。运行一分钟就显示故障停机。其中光控可控硅没工作。最后放弃电路板维修。直接用开关控制空调工作。

网友:
拔掉电源线470k电阻量量注意它断路c1上可能有300伏电压需放电后再量否则易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