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看看这优盘板子是不是断线了

楼主(2020-06-28):
能识别主控,焊上颗粒后提示没有找到颗粒,以为是虚焊拆下来清理了焊盘颗粒重新植球再焊还是一样

网友:
焊的啥颗粒?

楼主:
东芝TH58TEG9DDKBA8H

网友A:
应该怀疑是不是颗粒炸了吧

网友B:
这是新板子单帖贴主控面,和以前的是反的

网友:
因为已知条件不足,只能说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上测试架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怀疑是不是颗粒炸了吧

测试架测试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板子单帖贴主控面,和以前的是反的

贴的就是主控面,检查过没有掉电容电阻,所以看看是不是主控面那里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