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关于优惠购川宇读卡器用emmc改U盘的讨论(PL2731)

楼主(2020-06-28):
wechat_upload15933406625ef872f6beb3a
没做好功课,太着急买了,还拆封了,结果一搜说不支持emmc?近期也好像没见坛内有这个读卡器emmc改U盘的帖子。有成功的吗?
wechat_upload15933407415ef873459fe04
wechat_upload15933407425ef873469bad6

网友:
别废这劲了,直接上大树家的主控板吧这些手机EMMC自己做的比X东X猫X宝上的100块左右的品牌U盘读写速度快多了

下面随便上个64G的测试速度

网友:
我也买了个 2.0速度的

网友:
现在不是12么,这么录下来才3。6

网友:
单读不好用吧
还是双读的好点

网友:
如果读卡器不支持MMC卡,贴EMMC肯定是不能读取的,普通读卡器只有D0-D3,速度慢得一皮

网友:
618买的双开双读款 用50-10购物券优惠了3.9元 再配合一淘超级返到手价2.3爽的一批 但是这螃蟹主控优先识别SD大口 插小tf口部分手机不识别。之前买的双读6.3元单读3.8元(一淘返后价) 单读还不支持emmc 拆机图为单读版

网友:
直接买个EMMC主控板不香吗?

网友:
EMMC包含SD的引脚(SD协议是其子集),然后SD是MMC的进化版,也就是只接出来特定的那几个引脚,是读卡器或者原来支持TF/SD卡的系统都可以用EMMC,但速度比较慢,也就C10级别,改装意义不大(理论上EMMC包含SPI的,我们试过单片机也能凑合着读写,不过速度太次了,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