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JBI DV–309 组合音响

楼主(2020-06-28):
问题描述,听着听着就断了,没声音了。

就是这货,前后露个脸儿。

插上电源,按下开关键。能感觉到内部变压器在震动。但是屏幕没显示。拆。
在我打开之前已经被打开过了。

内部结构大概看一下。表示很清楚。时间也是十年前的。

问题出在这里。

当年出厂时,插头没插紧,还打了胶。流到孔里去了。

没法退针了。只能把孔搞通

上家修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可能。
只是使劲往里插插头,结果板子插完了。

完美修好。

听了很长时间,震动了很长时间也没出问题。

还带DVD。

谢谢观赏。

网友:
n多年没听过音响了~

网友A:
平时作为背景音乐听还不错的,我家有好几套不同的音响,家里每天总是音乐不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作为背景音乐听还不错的,我家有好几套不同的音响,家里每天总是音乐不断的.... ...

我的是不仅喜欢音乐不断,而且最喜欢GoldWave和CoolEdit绿色版内置频谱仪分析,图片化ReacTable混音桌绿色版等自制音乐软件,顺便可以配合USB声卡加分压电阻,当做模拟电源纹波测试工具,无刷电机反电动势特性测亮工具,方便调试无感无刷驱动板避免失步,开关电源频率几乎超过24KHz无法测量纹波。

网友:
这都发现了,佩服

网友:
这牌子基本没听过,几乎百分百肯定是山寨货了!!

网友:
放个收音机也不错!

网友:
山寨 鉴定完毕

网友:
外观不错,里面纸板low了点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不是霸王硬上弓吗?

网友:
我看成JBL 了。。。。。。。

网友:
支持USB不错,修好还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我也看成JBL 了。。。。。。。

网友:
辉光屏好看
为什么要去傍名牌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