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个D-LINK DI-8004W路由器,更换RT3052

楼主(2020-06-28):
最近闲来无事,在网上收了个卖家自称无法使用的上网行为管理路由器DI-8004W,自带认证和带无线功能。
现拆机,到最后把原厂固定散热片方式改成弹簧压式固定,这CPU实在太热了,最后加个散热风扇,完美收工,上图 第一张图式修好后的图,系统灯以及亮了,原来只亮电源红灯

网友A:
这玩意牙都老掉了

网友:
cpu太老了,真心不值得在换u了~~~~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这是要上焊台啊,大工程。

网友C:
没有维修价值了, 这货耗电量大,发热更大,你还装个风扇吸灰

网友:
网线接口顺序很独特,WAN口在最右,LAN1又是单独的

网友:
几块钱买的

网友D:
楼主你是如何判断CPU损坏的,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
折腾无极限

楼主(2020-07-30):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如何判断CPU损坏的,分享一下经验呗。

通电前按压CPU通电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故更换此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维修价值了, 这货耗电量大,发热更大,你还装个风扇吸灰

我不觉得安装风扇是在吸灰,很多发热量大的芯片厂家也都会安装一个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上焊台啊,大工程。

我没焊台机器,就用了个工业热风枪吹上去的,中间吹了3次才成功。有焊台的话应该一次可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牙都老掉了

这货再老也可以秒掉市面上的普遍路由器,毕竟是企业级还带无线

网友:
雷凌出了名的发热大

网友E:
原来的CPU只是虚焊了.重新加焊应该就可以用.或者拆下来重新植锡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CPU只是虚焊了.重新加焊应该就可以用.或者拆下来重新植锡就可以用了. ...

这种封装虚焊的概率比较小,应该是发热太严重,加之散热不给力,久而久之自然就脱焊了。

网友(2021-07-18):
引用 楼主:
通电前按压CPU通电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故更换此CPU

那是虚焊,加助焊剂用热风枪均匀加热CPU

网友:
很多年前接触雷凌芯片感觉性能还不错,但稳定性一般,可能也是因为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