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B双组份的塑钢泥能耐多少度高温? 有什么可塑型的材料能耐温400度

楼主(2020-06-28):
350度可以吗, 据说是环氧树脂的。
有什么可塑性材料能耐温400度以上吗。
目前想到的是水泥和胶泥。
强度要求不大,可以加加强纤维,有什么材料可达到要求呢?

谢谢

网友A:
有机的不用考虑,除非使用时间以秒、分钟计。

普通水泥也不行,普通的沙子、石子都不行。

有专门的耐火水泥,用特殊的耐火骨料。或者网上有卖磷酸铝胶的,填充以耐火砖粉,或者煅烧高岭土粉。

网友B:
耐火泥吧,烧结后强度又高,耐温1500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火泥吧,烧结后强度又高,耐温1500度以上

多谢,这个不错。
不过看起来像我说的胶泥, 也叫黏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的不用考虑,除非使用时间以秒、分钟计。

普通水泥也不行,普通的沙子、石子都不行。

没有煅烧条件。
最高也就是能加热到400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的不用考虑,除非使用时间以秒、分钟计。

普通水泥也不行,普通的沙子、石子都不行。

磷酸铝胶 这个东西没有搜到

网友C:
我在网上买过一种胶水   耐温1200℃    就是强度不是很高    干了后就有点像水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买过一种胶水   耐温1200℃    就是强度不是很高    干了后就有点像水泥 ...

叫什么名字

网友:
不知道LZ是要什么材料

铸铁、铸铝   不是砂就是土

如果是找胶水   恐怕没三四百度可以承受的

网友D:
搜索高温无机胶。前阵子修发热芯一顿好找,最后问了一玩投影的哥们才知道叫耐高温无机胶投影灯泡换芯也要用到。需要加温烘烤才能最后固化,固化后像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高温无机胶。前阵子修发热芯一顿好找,最后问了一玩投影的哥们才知道叫耐高温无机胶投影灯泡换芯也要用 ...

多谢。

现在发现下面这两个地方的用的材料很合适,但不知道名字。

白炽灯玻璃部分和金属部分粘接的红色材料。
节能灯灯管和塑料体部分粘接的白色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