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那位拆客推荐个同屏器

楼主(2020-06-28):
支持win和ios
流畅一点的
支持5.8g wifi的

谢谢啦

网友A:
我就是用运营商电视盒子(双频wifi+蓝牙)刷机,然后安装airplay、dlna应用,iOS和Android手机投屏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运营商电视盒子(双频wifi+蓝牙)刷机,然后安装airplay、dlna应用,iOS和Android手机投屏挺好用 ...

有支持win的app吗?
diy了一个显示器,不想接线了

网友B:
我去年买过一个“冰冠K6 5g标准版”,既卡又花屏,这个品牌千万别买,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买过一个“冰冠K6 5g标准版”,既卡又花屏,这个品牌千万别买,垃圾 ...

多谢,一定绕道走

网友:
海备思解君愁。

网友:
电视盒子都可以投屏啊

楼主:
海备斯好用吗?
流畅吗?
笔记本 手机都能投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