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装完驱动,重启就黑屏……

楼主(2020-06-28):
一个亮机卡,gt730 2g,原件外观完好,插上电脑能开机,装完驱动提示重启,重启后在进桌面前黑屏!但听到进桌面的声音,这是什么情况?显卡坏了?

网友A:
输出到其他接口了?

网友B:
进安全模式看能否显示,可以的话先卸载驱动,再重启后换个其他版本的驱动

网友:
换主机试一下,大概率是核心或显存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到其他接口了?

没有其他输出了

网友:
有驱动和没驱动功耗是不一样的,大概率是虚焊~

网友C:
改换了  730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安全模式看能否显示,可以的话先卸载驱动,再重启后换个其他版本的驱动 ...

安全模式能进,重装驱动不行。windows能自动装驱动,下载官网驱动则不识别硬件……但以前是能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换了  730还在用,,,,

只是亮机卡……偶尔用来试机子

网友D:
不会是刷新率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刷新率的问题吧?

有过这个想法,但不知道怎么测……安全模式有设置不了刷新率,其他模式进不了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模式能进,重装驱动不行。windows能自动装驱动,下载官网驱动则不识别硬件……但以前是能识别的 ...

组策略里有驱动优先级的条目,
设置为平等的确定驱动优先级,

然后再修改驱动安装设置,
不让它自动装 ms 提供的驱动

网友E:
驱动不对
换成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不对
换成win7系统

这个还不至于搞错……系统是win7,64位,官网驱动下载的win7&win8 64位版

网友:
显卡是好的驱动不对
重做系统看看, 换一个电脑接这个卡看看
如果都是装驱动 黑屏
99成是 显卡坏了

网友:
630 640 720 730 是马甲重灾区

网友F:
假卡,拆散热,看芯片,要不就就换老版本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卡,拆散热,看芯片,要不就就换老版本驱动

730这种亮机卡都有假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730这种亮机卡都有假卡?

720都有假的,刚出来时

网友:
f8进安全模式试试,不行就换核显用ddu清驱动,打回原来的,win10的话系统会自动安驱动,不用找其他的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