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老爸的电动机坏了,第一次这种双胞胎电容。

楼主(2020-06-28):
家里的小型打米机坏了,
老爸打电话说启动不了,
有启动无力的感觉。
怀疑启动电容挂了。

左边是新买的,铝壳,
我选择了400v的,
原来的是250v的,耐压不行。

原来的生产日期是2005年,
这个是2010年。
这种电容距今都有10年的历史了。

新买的要重不少,0.24kg
原来的只有0.17kg

拆开看看旧的电容里面是个啥样。

哈哈,大电容里面套了个小电容。
目测有点鼓包。

砸开里面居然还有个电容,
两个电容串联使用。
这是啥原理?

japan制造?
这是真货吗?
容量看不到了。

最后统统是丢垃圾桶,
这种电容不应该是,
油侵铝箔纸芯的么?

网友:
小电容里面就是有铝箔一圈圈的

网友:
电解电容同极性串联当无极性电容使用。拆机件应该比新件便宜的多了

网友:
两个电解电容反向串联,相当于一个无极电容
两个小电容还不一样,估计本来就是拆机件,假货中的假货

网友:
松下的电容

网友:
当年有个电路,可以用2个电解电容代替无极电解电容,(或者无极电容)是2个反向串联的电容,负对负,然后俩正作为外接端子,同时,为了在AC下工作安全,在每个电容上反极性并一个二极管,也就是等于把一对与电容串联极性相反的背对背,正极相连,负极朝外作为接线端子的二极管(半桥能理解不),然后与电容去一一对应并联,这样可以在AC下工作(找了半天,竟然找不到当年的图,90-91年电子报合订本上应该有增补电路,这算是其中一个小窍门,当年我画了不知道多少遍)

网友:
用双电解代替无极电容做电机启动,有点坑啊。

网友:
电动机已坏,现在进入手动磨面状态

网友:
外壳写上了,电解电容。看到就想起来这个电路了,果然没错

网友:
2个电容,一个是启动电容。一个是运行电容。

网友:
这有啥,假的呗,而且很可能是业务员~能用这么多年,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一个是启动电容,电机启动后离心式触点脱离启动电容,变成一个运行电容运行减小电机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