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海螺做了个蓝牙音箱

楼主(2020-06-28):
用的1.5寸4欧5瓦全频喇叭,音质只是能听而已。单声道蓝牙功放板,比克18650 2800mah电池,过程不上了,很简单。

网友:
很漂亮。海螺再大些,我感觉就像老式留声机那大喇叭。

网友:
最关键的倒相孔没留啊,海螺尾巴磨掉一小节试一试

网友:
开关和充电破坏了美感,建议改为无线充电,里面安装一个无线模块几元钱   开关可以改为水印开关或滚珠开关,这样充电和开关都解决了

网友:
如果做成无线充电和自动待机就完美了

网友:
没看到制作过程,可惜了

网友:
触摸感应开关可以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下一版可以换大号壳子,改无线充电和感应开关呀

网友:
做的挺漂亮!再大点会更好吧!

网友:
好好好!很好!佩服佩服,谢谢谢谢!

网友:
根据玄学理论,蓝牙会影响音质,内置电源也会影响音质,不砖业,外露的充电口和开关还会破坏整体美感,日后检修改造或者是更换电池也不太方便

给你个更好的建议:海螺只装喇叭,小孔引出线,外面接个小盒子装蓝牙和电池,这样不会破坏整体美感,看上去也砖业一点

网友:
是个艺术品。

网友(2022-03-15):
漂亮,还有这么大,这么漂亮的洫螺壳子?

网友:
我感觉加一个红木底座更好些。电池、电路板做到底座内部,开关、充电口做到底座后面,海螺上只装个喇叭,底部打一个小孔把喇叭线引出到底座里。这样看起来比较美观,后期维护、升级也都好操作。还有就是喇叭还可以再大一些吧。

网友:
用干簧管彻底断电,或者装在喇叭边的糊糊上,尾部钻个孔就是迷宫箱。我那个粘了很多石灰质搞不掉,不知咋办。

网友:
装个锂电池和蓝牙方便多

网友:
海螺不错,13楼的建议也不错。不过,喇叭装在海螺口能够见到,破坏了整体美感,可能有话,喇叭装到螺腔里面隐藏起来就完美了。

网友:
密集恐惧症含泪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