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跟风入手的雷力迅锂电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0-06-28):
一直心动的东西  想买威克士的 但是太贵 舍不得  最近发现这个78的角磨机了 直接下手  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  就是不知道 电池如何

金属齿轮轴承设计

这个外壳感觉是铝的 有些轻

拆开后的样子  很简单的说

定子与散热风扇

封胶的驱动板与接线

线材固定 使用的12v电池的 防震贴

驱动品牌与生产日期

全灌胶设计

有点歪 与别人的驱动电容颜色不同

电源插脚  焊接上的

便宜器械最坑的是电池 看看这个吧  不太懂 就是知道焊接差劲

驱动板特写

电池焊接  竟然有一个空焊  不知道 当时 正负极有没有触碰到一起

明显可以看见有一个点是在正极与负极隔离的位置 有点坑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电池不知道 什么型号  不知道能用多久  便宜的锂电产品 心慌慌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A:
这价格够买三~四把220V的。

网友:
手工点焊,位置偏了,4个点少了一个,影响不大
不放心的话可以堆锡加固,好在少的是正极,耐热相对好一点

网友:
我前天也看到了,忍了又忍 终于忍住了。
想想一年到头用不了一次,可能几年才用一次,就释然了

网友:
还是220V的好,放久了也没事

网友:
我的电线脱焊,这货的品控确实差。

网友:
我也撸了一台,应该明天到。我刚刚又看上了一台伯尔特的无刷锂电钻,也准备撸一台。听说角磨机的电池是牧田款,但电钻的电池是大艺款,不通用,还在考虑

网友:
锂电的没意思。

网友:
不仅仅是电池的问题,虽然是公模产品正规大厂、家庭作坊都能造,但总体品控、工艺细节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不是有多位坛友对比测试过嘛,很多杂牌电动工具无刷电机转子与定子间歇过大大、电机所用材质也不行,最终导致扭力大打折扣、转速严重缩水。
当然无标货、小品牌也有优势----便宜啊,只要不拿它们与东成、威克士之类比质量(其他大品牌更不可比),赌一把玩玩还是可以的。康帅傅、康师博方便面也有人吃,雷碧、雲碧饮料喝的人也不少,入口的东西都有市场,电动工具随便用用应该也无所谓了。锂电池款角磨机的噪音应该小些吧,原先那把插电款的在楼上直接不敢用啊,初步看中一款百元左右的品牌促销机,也准备买一把取而代之了。

网友:
图2 轴承好像是轴套的,以前坛友发的是滚针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够买三~四把220V的。

那么哪里有20 30的 220v的角磨机呢》?

网友:
最近你这里限止的严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把 还行吧,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能用1~2次就已经回本了
没负载空转满电可以15分钟左右,够用了

网友C:
也撸了一把,拆机经验不足,开始两边壳总是合不上,刚才捣鼓了1个多小时,最后硬是把转子拔出来,先把壳子合好,硬怼转子才装回去。
你们是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撸了一把,拆机经验不足,开始两边壳总是合不上,刚才捣鼓了1个多小时,最后硬是把转子拔出来,先把壳子 ...

我平衡了  我也是第一次拆 也犯了一样的错误  最后也是拔出来装的  定子貌似有角度  我只是没硬怼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哪里有20 30的 220v的角磨机呢》?

淘X 拼夕夕,自己搜下,多的要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平衡了  我也是第一次拆 也犯了一样的错误  最后也是拔出来装的  定子貌似有角度  我只是没硬怼而 ...

哈哈,我也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X 拼夕夕,自己搜下,多的要不完.

老哥给个链接呢,眼拙找不到啊
淘x的

网友:
咱都是44多买的,还带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