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增加蓝牙功能

楼主(2020-06-28):
去年买的海信智能电视,刚开始没注意一些细节。最近才发现,有时候需要戴耳机看电视,当然,是蓝牙耳机。这才发现这智能电视一没蓝牙,二没3.5mm耳机孔.最近在淘宝上搜蓝牙发射器,一个蓝牙发射,从几十元到几百上千都有,更崩溃的是电视机只有一个数字同轴输出

网友A:
我家电视也是,千万别想买个红外耳机凑合底噪太大,我又买了个蓝牙发射器用蓝牙耳机

网友:
有种耳机是插个USB的,类似USB插头的无线鼠标,插上耳机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电视也是,千万别想买个红外耳机凑合底噪太大,我又买了个蓝牙发射器用蓝牙耳机 ...

你买的哪款蓝牙发射器?我前些天买了一个摩倍的ATXP蓝牙发射器,回来安装时发现没有同轴接口,又给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哪款蓝牙发射器?我前些天买了一个摩倍的ATXP蓝牙发射器,回来安装时发现没有同轴接口,又给退回去 ...

我买的伟良音响那个发射器,csr8675的芯片,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跟我以前买的蓝牙4.1也是csr芯片的杂牌子耳机开aptx播放时候声音好像是倍速播放,不知道什么原因,耳机连接手机播放是正常的,当然没有aptx的蓝牙耳机播放没有问题,不知道是这个发射器跟我的耳机冲突还是对老的csr芯片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