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M317可调电源加数码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0-06-28):
和好友们一样,有时制作一些小制作和修复一些小家电时用到各种电压,故用LM317做了一个可调电源,并加上了数码电压电流表,但不知什么原因烧了三个LM317块。变压器交流输出17伏,整流后输出20伏左右,也在参数范围内。请各位高手看看我的电路接法是否正确。上图说话::lol:

第三张图是第一第二张图的整合,不知能否这样连接。

楼主:
谢谢指教。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试试。

哈哈,坏了我不负责啊。另外你这317输入怎么没电容呢

楼主:
整流桥后加了个C1电容,但没加C2电容。
还是买的成品板。板子质量真垃圾。原电路也没有两个二极管。后来我加上了。

网友A:
LM317自身有保护,没那么容易烧啊,是不是元件非正品体质不行?
我最近也翻出来一大包存货317,正在尝试制作可调电源。在用的黑武士+工频变压器款30V/7.5A可调电源太笨重且功耗大,原本打算采购套件再做个小点的线性可调,没找到合适的就先利用手头的317,搜集了很多方案但还是觉得纯317款最简单,就是输出电流有点小了,带了一下低转速的24V775电机还凑合,带LED车灯亮度没问题但317的小散热片很快就烫手了,换成灯丝款的汽车大灯根本就点不亮。看来还得研究一下扩流问题,大功率管方案稍微麻烦点,准备首选317并联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自身有保护,没那么容易烧啊,是不是元件非正品体质不行?
我最近也翻出来一大包存货317,正在尝试制 ...

多年以前做过一个LM317的,散热片用的铝合金门窗下脚料(大),电路和上面的相同,变压器超大。工作至今,较稳定,没考虑电流大小。因较笨重,想做个小巧的。邮购的成品板及原件,没想到直接管子不能用,换了317后,故障排除,第二天再试。又烧了。因原板没配上图中的两个二极管,现又加上。正试验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年以前做过一个LM317的,散热片用的铝合金门窗下脚料(大),电路和上面的相同,变压器超大。工作至今, ...

考虑到数码电压电流表观察比较直观,因要求独立供电数码表,这样接合理吗?倾听你的高招

楼主:
引用 楼主:
考虑到数码电压电流表观察比较直观,因要求独立供电数码表,这样接合理吗?倾听你的高招 ...

不知为何恢复总是丢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为何恢复总是丢字

回复丢字可能是插入了论坛系统不识别的字符或表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到数码电压电流表观察比较直观,因要求独立供电数码表,这样接合理吗?倾听你的高招 ...

那两个二极管是用于接错线时保护的,你在安装317过程中如果没有接错过输入、输出端或者在使用时没有搞错过输出端极性,烧管的原因不应该是缺少那两个二极管。
你这个电源的的最高直流电压只要20V左右,远低于数码表的供电电压上限,而且你的接法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供电,所以接线时按店家的直接供电建议即可,细黑线完全用不着接(其实表头内本来就是共地的),空着就行。细红线接在317的输入端是可取的,能确保输出电压调到最低时表头也能正常显示。我用的电压表是二、三线兼容的(电流表用的指针表),懒得把测试端和供电端分开接,就直接把表头的正极线接在了317的输出端,也一样用,只是当输出电压降到3.5V左右时就看不到数码显示了。

网友:
317输入 输出都不用电容也没有关系.

网友:
加上扩流,调流更好用

网友:
LM317也可改成开关电源!这样功耗可大幅降低!

网友:
可以考虑变压器用可调开关电源代替用一双连电位器调电压使L317压降维持在3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二极管是用于接错线时保护的,你在安装317过程中如果没有接错过输入、输出端或者在使用时没有搞错过 ...

数码表按直接供电的接线方式,当输出电压低于4伏时表即黑屏,这我试过

网友B:
这玩意儿没有合适的多抽头变压器的话在高压差的时候……热量感人…

网友C:
这个317扩流很简单,用两只三极管,一只PNP,一只NPN,就可以了,在02年的时候做过,电流可以做到5-10A左右,还多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317扩流很简单,用两只三极管,一只PNP,一只NPN,就可以了,在02年的时候做过,电流可以做到5-10A左右 ...

网上说pnp的用小功率管npn的用大功率管,有严格的要求吗?2A电流就行,用什么管子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没有合适的多抽头变压器的话在高压差的时候……热量感人…

0.5A时,散热片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