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先科播放器

楼主(2020-06-28):
上面写着先科原装正品,但是具体型号都没看到。插充电器开机有沙沙声,电池充不进电,测量0伏激活无效,发现数码管只亮两个笔画,测电流特高。主芯片过热,判断芯片短路损坏放弃维修。

网友:
这个芯片比较好换 ,但是买芯片换芯片耗费的金钱和时间成本,买个新的都够了。

网友:
充电部分弱了些

网友:
这种确实没必要修了哈哈,安慰,等牙膏

网友:
BL-5C电池的用途真是多呀!

网友:
你这里最近也限止的够严的

网友:
发现数码管只亮两个笔画,测电流特高。这故障少见。。。这是用维修电源加电之后 亮两个笔画?没准是数码管短路导致的发热,可以拆了数码管试试还发热不

网友:
芯片坏了就没价值了
等牙膏ing

网友:
        十几元一个,确实不值得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