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60V充电器比较失败+20200610

楼主(2020-06-28):
20200610 周三 晴天
    早8点来门市,无活,开始继续修昨天那充电器,刚开始不久,门口停下个三轮,

    上面拉着管子之类的,好像是上门水电工吧,进来拿来俩东西,一个是带座的SJ,一个是KM,

    问我怎么把SJ跟KM接一块,我看看SJ的壳上的介绍,2,7是电源,

    1、3、4是设定的俩开关和对应的公共线,5、6是常开和常闭触点各一对,8是他们的公共线。

    又看看KM,需要先找出KM的线圈来,于是,测量A1,A2是600多欧,这应该就是220的线圈了。

    既然这些都有了,那就好说了,SJ的7和8接一块,这样,等于把电送到触点上了,

    将6脚的常开触点接KM的A2,将2脚的电送到A1,就有了,很简单嘛,

   这位一点就透,我又用红笔在SJ壳子上画上接对应的KM的功能脚,

    这位一个劲道谢,然后就掏兜要给点钱,我说算了吧,有事就来。

    他拿着那俩东西,我送出去,临出门,说前一阵不是来找你修微波炉了吗?

    (有印象吗?反正电磁炉秀得多,微波炉真不多,莫须有。)

    后来继续修,因为昨天用3845试验的时候,出现空载64-69v带负载就28-18V的现象,

    我以为是3845的占空比50%的问题,可是,这个论调站得住吗?

    后来测拆下来的我那昨天焊的3843 SOT版本,竟然5脚跟大多数脚都没反应,难道是封装了个壳,里边没芯片?

    确定不是虚焊,芯片本身测也这样,干脆再拿一片,测好了装上,还是那样,不启动,

    试机听着收音机里边跟拖拉机似得突突突吞吐,干脆没输出,倒是供电都正常了,不知道为何,3843都有问题?

    怀疑是不是324的问题,拆下324打算插在我做的那检测仪上测试一下,

    结果,插上好着呢,也证明我的机器是正常的。

    正这时,来了个哥们,进门就叫哥,一时想不起是谁

    (后来几天后来取,看见那电动车才知道是老王子,不是西哈努克的,是扫街老王的儿子)。

    说很着急,要上班,让我给看看吧,他稍微等一会,

    9点了,必须上班去了,他走了,说下午5点来看看,我收拾桌子接待这个,是摇头部分的问题,

    说白了,摇头箱的上盖的轴孔过大了,

    现在,轴有些偏心的话那蜗齿就够不着中间的轴,很麻烦,

    他自己捣鼓,用皮筋跟旁边的东西绑住,这样好点,但是这不是办法啊,

    我想换个一样的齿轮箱吧,那蜗齿被磨成滑轮了,可其他齿轮箱都不合适,打齿,嘎嘎嘎的响,往外顶,

    对比发现,原来是齿间距不同,现在的新的,齿间距大,稀疏,原来的密,

    于是,我又动了换轴的心思,最终,更换一个轴 ,装上一个齿轮箱,就很好,就这样吧,装好试机正常,修复。

    后来有个人,来买个电池,我一看是2032,

    打开库存,找出存了一轮的当年一版25个的2032进口电池,抠出一个,测量还有3.04V,没问题,给他,

    他是体重秤里用的,给他,问多少钱,我说5¥,

    于是,付款5¥,这就是今天上午唯一的一笔到账钱。

    在继续研究充电器,无意中发现,只测试带灯泡没一会变压器就热,

    这是个问题,难道变压器短路,我说怎么这么小的输出带个5W小灯泡,初级就300MA左右,

    带50W射灯,初级超过500MA,都大了很多,根据变压器热,我很怀疑变压器是不是匝短。

    MD,真不顺,今早才拍下了10个3843花了4¥,又买了10个20N60大封装的,16.5¥包邮,

    MD,没准这边老白干,那边白买了。2020年6月10日11:17:45

    哦,那会来了快递哥送来俩快递,一个是5卷胶带40米的一卷的吧可能是,一个是HDMI-VGA转换器都到了。

    12点10几分,趴桌上小咪一会,结果一睁眼12:58了,赶紧走,

    老爷子还等着吃热汤面呢,回家忙活,吃完就2点了,2点多点睡觉,

    3点起来来门市,很热,呼吸都灼烧嗓子,无活无人来。

    玩,整理视频,后来来了俩外地打工的,修个吊扇说是不转,结果测着没事啊,

    440-250-190也差不多啊,于是,接电试机,转啊,就是皱,

    钻石的后期吊扇,竟然用上打快丝固定上下盖,这厂家真是唯恐老百姓活的太长,他们亲家的火-葬-场没业务

    拆开6个快丝,用粗螺丝顶开上下盖分开,见到里边了,

    里边的线圈是正常金黄色,外边都巧克力色了,这质量,唉,倒是还能转,

    他们要求不高,坚持2月就行,我说只能试试看,这玩意毕竟质量很一般,谁也不敢保什么,给加点油吧,

    于是,只能对上轴承加油,也就这个轴承皱得厉害,加油后好多了,

    这俩问了价钱(都修得快完了才问价钱)我说十块钱就是了,

    他们说去转转,回来取,再给钱,我说行,这俩走了。2020年6月10日17:59:28。

    刚刚18:30,这俩回来,给他们试试,收款10¥网付,打发走,

    后边跟着他们换位思考着进来的就是昨天那男的,修充电器的,

    问我修好了没有,我说修了,不确定好,给他试试,空载68,带一个灯泡27,

    他问这事什么意思,我说,一个充电器,空载不充电的时候比60V高点,正常,

    但是充电的时候,应该会更高,这才正常,

    现在,只带个灯泡,电压不升反降低,而且变压器和功率管都烫手,说明变压器短路的可能性大,

    现在我主要是没有3843芯片,没法验证,

    想如果你方便的话,去本地卖件的地方,买个回来,换上立马就知道好坏了,

    他也够气人的:“你找找你本地的同行。”

    我说:“我本地的同行,20年前就六亲不认了,哪来的同行?我没同行,都是冤家,

    我储备的件,比卖件的地方种类数量都多,找他们有嘛用?”

    他说,西边二手家电那好像没开门,我说,找他们也没有用啊,他们不修这个,

    衡水修充电器的估计也就我了,我在件上做足了工夫的。

    他又说,有个大充电器呢,回头拿来拆。。。我说,没用,99%的都用3842,

    唯独这个缺德玩意用3843,所以说,我那贴片的上去一个烧一个,我没法弄了,

    换上个差不多的3845能用但是不正常,我就想着你来了去找卖件的地方买个芯片回来换上就完了,

    又没几个钱的东西,能买着立马就试出好坏了。就这么简单的事。

    我拿出换下来的这块,给他看,他说他看不清,

    我说你拿着去,总有带眼睛的人,让她们看就是了,有没有就是个型号4个数的事,没有就踏实了,死心了。

    他掏出手机拍照,那破手机,外屏也碎了,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拍照吧,半天拍不出个字来,我让他放大了拍,干脆是一团便便的感觉,

    看着就生气,我直接在一个白色塑料盖上写上3843让他拍,就这4个字都拍成雾里看花了,能死了,

    我赌气用我手机拍了个特写,然后让他拍我的图,这下总行了吧,还是不去,继续跟我墨迹。

    他磨磨唧唧的不想去,让我去,我说我走不开,站前路呢,

    大热天的,我踩着车子去,跟你这一拧把就到不是一个舒服劲。

    他说他也去不了(你TM有工夫上我这里来,没工夫去买件啊?)句句软塌塌的那么气人。

    我真想算了,不修了,费这劲呢。我买的3843才刚上路,4毛一个,4¥10个包邮,

    本地当年12年开店买3842就3.5一个后来涨到4.5一个,黑,真TM黑啊。

    所以我后来不去裕华买件了,我搭上运费买都比他上算。

    这位又表现不着急,说没事,我不着急,  我说,你不着急,我更不着急,

    (我已经后悔给他修了,连买个几块钱的件的胆量都没有,你跟他要30块钱的修理费他舍得给?

    何况,一旦要是换3843,100%的占空比的话,会不会立马炸管子啊?

    这太危险了,眼下我就算撤,最起码没损失,就是搭工夫,新件变旧件,没什么,

    要是试试炸了,他不修了,我白瞎了,什么也落不下。

    因此,我想不行就拉倒,给他回复原样,再拆几个件略顶工钱算了

    (真没什么值钱的件可以顶,只能叫泄愤吧),不修了。2020年6月10日19:11:43

    后来就进行改个,把换上去的好件都拆回来,将他原来的坏件都顶上去,顺带找了点利息,给他回复完,装回去,

    将仅有的俩人字螺丝拧紧紧的,原样给他装袋子里,你不着急啊,我也不着急,放着呗,

    再来直接告诉他,已经判断变压器已经坏了,没治了,我的件也全军覆没了,

    让他心存愧疚,爱给钱不给钱吧,说白了,这充电器去了收购站就两三块钱的事。

    正在捣鼓呢,进来一位,又是外地口音工地上的哥们,找我买灯泡,

    我说干吗用的,他说照个亮,我拿出我们厂当初发工资顶35¥给10个2W球泡,让他看,

    他说这个多少钱,我说7¥吧,他问还有亮的嘛,我说有道是有,关键在上面箱子里呢,不好弄,

    无意中想到下边也有啊,右边橱子里还有个15w飞碟灯,

    于是,拿出来试机,果然比2W的亮,问多少钱,我说给15吧,

    他让便宜点,我说有便宜的你不要啊,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就这价,没办法,

    于是,网付成功,又成交一笔。希望用得住吧。2020年6月10日20:13:22

网友A:
这些芯片平时可以用淘宝特价版的小红包撸,基本上不用花钱的。到义胜电子攒单,第一次下单的时候跟客服说一声先不要发货,然后每天用红包下就可以了,不用管那上面写的满多少个包邮,想买的只要是免运费的都可以拍。下的时候根据红包金额凑,比如你红包有8毛多,而想买的芯片3毛多,那下两个3毛多的+一个2毛多的,自己付个几分钱或者1毛多钱就行了,啥时候觉得差不多了就跟客服说一声让客服安排发货,有时客服看你下挺多了你不说也会自动给你发货的。要注意的是他家的东西如果有多种选项比如大芯片小芯片进口神马的,只拍最便宜的,因为不管你拍哪种都是发一样的东西。如果同样的东西如果有拆机的优先买拆机件,他家的MOS只能买拆机件,新件无论进口还是国产都是假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823031071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平时可以用淘宝特价版的小红包撸,基本上不用花钱的。到义胜电子攒单,第一次下单的时候跟客服说一 ...

我那的订单连自补液,内胎和折叠外胎,充电风扇等都无法发货,说北京膏发区太悲惨了。昨天内胎彻底漏气无法修补后,只能迪卡侬买一条新内胎应急,外胎没半光头和光头先凑合用,实在不行到附近市场买玛吉斯折叠胎应急。

网友C:
失败个案好像很少发上来。我是少见。都怀疑匝短,还让买3843?

网友D:
手里有两块充电机的板子放电好的  充电部分坏了  把能量到的坏件都换了 还是无法正常工作  一块不启动 没有任何反应  一块能工作接到机器上就是辅助电压七十多伏 正常在三十左右 能给个维修思路吗  现在没一点头绪  当初给大电池充电搁到最大十安造成的  看你修过这类的充电机  说说怎么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平时可以用淘宝特价版的小红包撸,基本上不用花钱的。到义胜电子攒单,第一次下单的时候跟客服说一 ...

哈哈哈哈哈,确实很多假货元件,寿命不行,瞎玩玩还可以

网友E:
匝间短路除了拆变压器验证,用电桥可以吗?

网友F:
不是攒了几箱子的充电器嘛, 找一个出来拆板换上

这一天才收个30,还花出去了十六块半,,,,别守店了,趁着夏天去修空调吧,换个电容都能顶这一个礼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平时可以用淘宝特价版的小红包撸,基本上不用花钱的。到义胜电子攒单,第一次下单的时候跟客服说一 ...

学习了,还可以这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还可以这么操作

特价版里除了每天签到的红包之外,还有“分享赚零钱”可以得红包,随便分享一下比如分享到短信然后取消,不需要真分享,当然你也可以分享给别人或者自己的其他号,别人通过你的口令完成任务的话你也可以得一个红包,这红包可以叠加且没有有效期限制,就是比较小。另外还有个招财猫里可以赚特币,特币也可以兑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攒了几箱子的充电器嘛, 找一个出来拆板换上

这一天才收个30,还花出去了十六块半,,,,别守店了,趁着夏天 ...

就喜欢说实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平时可以用淘宝特价版的小红包撸,基本上不用花钱的。到义胜电子攒单,第一次下单的时候跟客服说一 ...

不一定我要的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的订单连自补液,内胎和折叠外胎,充电风扇等都无法发货,说北京膏发区太悲惨了。昨天内胎彻底漏气无 ...

昨天我那变速车的来令片弹簧在路上跑掉了,就是那BB5的,跟炸油条的那不锈钢夹子似得那种,中午赶紧买下俩(两种看着都像,各俩)结果到现在还没发货呢,这几天只好骑电动车了,免得把来令片也颠打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败个案好像很少发上来。我是少见。都怀疑匝短,还让买3843?

现在不能确定,因为3845输出的占空比是一半,总想找3843试试,顺道看看那人的心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里有两块充电机的板子放电好的  充电部分坏了  把能量到的坏件都换了 还是无法正常工作  一块不启动 没有 ...

充电机的板子修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匝间短路除了拆变压器验证,用电桥可以吗?

现在真是没法弄了,买的件都不靠谱
变压器短路以前用555搭过行变短路测试仪。不确定在这上面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攒了几箱子的充电器嘛, 找一个出来拆板换上

这一天才收个30,还花出去了十六块半,,,,别守店了,趁着夏天 ...

没有,最终那管子就买了一个,1.65¥(忘了X10)了。芯片买就买了,里外也就一共花了七八块吧。空调太危险,明明没干过,没学过的,说着都轻巧的,有在屋里修的空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真是没法弄了,买的件都不靠谱
变压器短路以前用555搭过行变短路测试仪。不确定在这上面能用不 ...

据说可以用来测试开关变压器

网友:
我已经后悔给他修了,连买个几块钱的件的胆量都没有,你跟他要30块钱的修理费他舍得给?

居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的订单连自补液,内胎和折叠外胎,充电风扇等都无法发货,说北京膏发区太悲惨了。昨天内胎彻底漏气无 ...

同城发来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