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汽车里拆出来的~

楼主(2020-06-28):
今天去修车,旁边店里从一辆车里拆出一脸盆,得有几十个~

网友:
高利贷装的?

网友A:
定位装置。。。。。。这是拆的啥子车啊,贷款的车一般也没一脸盆这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位装置。。。。。。这是拆的啥子车啊,贷款的车一般也没一脸盆这么多吧 ...

肯定是抵押车,不能过户,要是不拆gps,指不定那天车就被人开走了

网友:
估计开汽车的司机,可能弄了特斯拉线圈等屏蔽器,结果租汽车的人防盗装置越加越多。我骑自行车路过航天单位附近,发现家明手持机无法定位,手机信号突然消失,离开后又恢复估计有地方加屏蔽。

网友B:
接个电池,扔到高铁上,让后台的人看着时速300公里/小时,每天跑几千公里是啥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电池,扔到高铁上,让后台的人看着时速300公里/小时,每天跑几千公里是啥感觉? ...

定位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个电池,扔到高铁上,让后台的人看着时速300公里/小时,每天跑几千公里是啥感觉? ...

我亲戚之前买抵押车,拆的定位器扔到路边一辆开往东北的半挂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亲戚之前买抵押车,拆的定位器扔到路边一辆开往东北的半挂里去了

关键是要拆干净才行,你不知道那个角落里还有啊

网友:
几十个,啥感觉?

网友:
小黄豆有用

网友D:
477A是470uf6v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亲戚之前买抵押车,拆的定位器扔到路边一辆开往东北的半挂里去了

咦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xsw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电池,扔到高铁上,让后台的人看着时速300公里/小时,每天跑几千公里是啥感觉? ...

你牛啊!可以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477A是470uf6v是么

470uf,a多少伏

网友E:
这玩意拿来DIY改造还是不错的,GPS模块、GPRS手机模块一般是串口的,有少量的是SPI,把原来的MCU弄掉或者清空,然后就可以DIY玩耍了(弄好这些步骤之前别上电,不然位置暴露了,除非有微波暗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拿来DIY改造还是不错的,GPS模块、GPRS手机模块一般是串口的,有少量的是SPI,把原来的MCU弄掉或者清 ...

别插SIM卡就没事 通电也没法联网的

网友F(2021-03-11):
这是啥板?也是汽车上拆的,塑料壳扔了,都能通电,有十几块。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F:
这是啥板?也是汽车上拆的,塑料壳扔了,都能通电,有十几块。

一样的GPS定位的,不光定位功能,还有其他的比如断油断电,接油量传感器,接串口摄像头,接左右转向刹车大灯小灯等。

网友:
把它拆下来都是不怀好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