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用t12芯改个胶枪

楼主(2020-06-28):
以前10几元买的胶枪,加热太慢,看坛友用t12改的胶枪,也想改一个。
但手上工具有限,12杆子不好切,就没改。前些天逛某鱼,看到有t12里面的发热芯卖,4元多点一个,就买了2个。
今天改好,还行。

收到的t12内芯

找个普通的烙铁头

烙铁头内注入导热胶,塞入t12芯

取掉原加热块,烙铁头两面打磨一下,原卡簧正好,
用导热胶封住。接上线,没用震动开关,用原开关,原线。

完工

网友A:
这头子没有PTC好吧。。。。加热时间要几分钟吧。。。。用12V的PTC升速度快。恒温好。功率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头子没有PTC好吧。。。。加热时间要几分钟吧。。。。用5V的PTC升速度快。恒温好。功率低。。。 ...

T12发热芯 8秒能化锡

网友:
没有加控制板?

网友:
没有控制版会烧红吧?

网友C:
没看到航空头吗,人家接到白光烙铁控制板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发热芯 8秒能化锡

能8秒化锡,不一定能8秒化胶,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航空头吗,人家接到白光烙铁控制板上用

对的,外接t12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12发热芯 8秒能化锡

8秒能化锡   不代表16秒能化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8秒能化锡   不代表16秒能化胶

什么热熔胶的熔点比锡还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热熔胶的熔点比锡还高呢?

不是熔点的问题   而是热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熔点的问题   而是热容的问题

不太懂,对这个

网友:
改入白光控制板能方便些吧

网友:
T12化锡,锡量只有那么一点   很快就化了,就还比用T12烧1ml水,一会就能沸腾

但要把热热熔胶化开,首先要把热熔胶枪外面的金属加热,这个体积这么大,需要更多的热量   再传导到胶棒这么大体积上,可能需要30秒化胶棒甚至更长的时间,就好比T12烧50ml水,可能30秒水才变烫,还远不到沸腾的程度

网友E:
使用效果如何化胶快的话,我也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效果如何化胶快的话,我也改一个

没有好好测过时间,感觉比原来要快,直接用t12杆子截一段传热会更好些,我用普通烙铁头,内孔太大,充填导热胶,传热差。

网友:
我还是老老实实插220V电用吧。。。

网友:
t12快很多,功率在那里摆着,我还做了个双T12,150瓦的,不过带的是11MM胶棒,不过导热部分太大,还是挺慢

网友:
好不好用还得楼主说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比220V快多了。

不过也有缺点,就是想停止停不下来,会到处滴胶.